arduino nano使用两个软口问题

楼主(2019-04-18):
我现在使用arduino nano接受两个传感器的数据,一个是GPS模块,另外一个也是类似GPS数据发送的模块。两个模块栋使用nano的软串口。想让arduino nano每循环一次,个模块数据都接收一次。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能够接受两个串口的数据,但是GPS数据接受一个之后,另外一个串口的数据重复接受好几次之后才能再去接收GPS的数据,另外一个串口的接受次数与每个串口监视函数下面的延迟时间有关系。但是延迟时间调整了好多次,都没能实现每循环一次,两模块数据都只接受一次。如图所示。

图1

图2

图3

哪位大神能够解释一下原因呢?非常感谢。

楼主:
有偿解答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通讯协议做的不好,没有安排收发次序的控制或防碰撞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协议做的不好,没有按排收发序列的控制或防碰撞控制。

你好,那这个如何解决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先打好基础吧。合理安排收发序列、防碰撞控制是较高级的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好基础吧。合理安排收发序列、防碰撞控制是较高级的课题。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现在向学习这个高级的知识点。可以从哪里学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