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一直都显示型号不对,可是我找不到毛病啊,感觉就是这个型号?

楼主(2019-04-18):
不知道该怎么改,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它说不对,你认为是对的,上法院告它欺诈。

网友B:
在烧录程序,点击"检测MCU选项",然后通电你的单片机,它自动会帮你找到型号

网友C:
烧录不进去不是会提示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吗,你根据它提示的型号来选择啊

网友D: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没有调节对应电脑的那个串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