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液晶温控风扇档位可调的设计思路 无代码

楼主(2019-04-18):
内容:本系统就是充分利用了8051芯片的I/O引脚。系统以采用MCS-51系列单片机89c51为中心器件来设计简易温控风扇系统,实现了能根据设置的上下限温度,来启动风扇的工作与停止,低于设置的下限温度,风扇不工作,在上限与下限之间风扇以50%的转速工作,温度高于上限,风扇全速工作。
实施方案:
1)        设计电路布局图
2)        准备好所需的材料
3)        按照电路图焊接好元件
4)        编写单片机程序
5)        对单片机进行调试
预期目标:在每个温度区间保证风扇按要求运行、
部分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08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LCD1602端口
sbit E=P2^6;                //1602使能引脚
sbit RS=P2^7;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RW=P2^5;

sbit LED_RED=P2^2;
sbit LED_YELLOW=P2^1;
sbit LED_GREEN=P2^0;
sbit SET_KEY=P3^4;
sbit ADD_KEY=P3^5;
sbit SUB_KEY=P3^6;
sbit BUZZ=P3^7;
sbit jdq=P2^4;
int WARNING=250;
uint DA;
bit FlagStartRH=0;
bit flag_BJ=0;
bit set=0;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TL1 = 0xb0;
        TH1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ET1=1;
        TR1=1;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char RHCounter;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RHCounter++;
        //每2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if (RHCounter >= 2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
}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
        uchar RHCounter1;
        TL1 = 0xb0;
        TH1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RHCounter1++;
        if(RHCounter1>=10)
        {
                RHCounter1=0;
                if(flag_BJ==1)
                BUZZ=!BUZZ;
                else
                BUZZ=1;
        }
}

/********************************************************************
* 文件名  : 液晶1602显示.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了对液晶1602的控制。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