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液体的电阻我这样制作合理吗?

楼主(2019-04-18):
问题描述:
用万用表测Kcl溶液电阻,装载Kcl溶液的管子不导电,管长L,管内径2mm,测得电阻大约8kΩ,再测量长度为1/2L的管子中的Kcl电阻时,电阻值不变,为什么?

液体电阻这样测量是不是不合理?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测量的?会不会有化学变参与其中?

网友B:
这个试验结果是表笔与被测液体接触方式设计不合理造成的。通常需要制作两个电极与被测样本有足够的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测量的?会不会有化学变参与其中?

万用表的表笔

网友C:
不是阻值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很小,你的表显示精度不够。如果要提高检测精度,采用电桥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验结果是表笔与被测液体接触方式设计不合理造成的。通常需要制作两个电极与被测样本有足够的接触面积 ...

附议,双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