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定时灯亮程序问题

楼主(2019-04-18):
各位老师好,我的这段程序想在设定的时间到达时,P1^7对应的LED 灯亮,但实际测试时灯不亮,能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吗,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hour_now,hour_set,min_now,min_set,sec_now,sec_set;
uint time_t;
sbit led7=P1^7;
sbit beep=P2^3;
sbit led0=P1^0;
void delay1ms(uint x)
{

         TMOD=0X20;
         TR1=1;
         while(x--)
          {
           TH1=0Xfc;
           TL1=0X18;
           while(!TF1);
           TF1=0;
           time_t++;
                }
         TR1=0;

}
void dingshi()
{
while(1)
{
        if((hour_now=hour_set)&&(min_now=min_set)&&(sec_now=sec_set))

    led7=0;
    while(1)
                delay1ms(20);
            sec_now++;
    if(sec_now>=60)
          {
                     sec_now=0;
                     min_now++;
                  if(min_now>=60)
                  {
                              min_now=0;
                              hour_now++;
                          if(hour_now>=24)
                          {
                                       hour_now=0;
         }
       }
     }

}
}
void main()
         {
                 hour_now=23;
     min_now=59;
     sec_now=50;
     hour_set=0;
     min_set=0;
     sec_set=0;
     while(1)
                {
                                        dingshi();
                }
        }

网友A:
你需要补“中断”的课,弄清楚什么是“中断”!

网友B:
程序问题嘛
你的亮灯只能在开机时判断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判断了,怎么会亮呢。
while(1)
{
        if((hour_now=hour_set)&&(min_now=min_set)&&(sec_now=sec_set))

    led7=0;//á???μ????e
    while(1)
                delay1ms(20);
进入第二个while后,就再也不会去判断是否亮灯了!

还是上面那部分程序,第二个while后,没有{},则程序就会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执行delay1ms(20);
时间再也不会增加了。

网友C:
你的程序错误不少,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hour_now,hour_set,min_now,min_set,sec_now,sec_set;
uint time_t;
sbit led7=P1^7;
sbit beep=P2^3;
sbit led0=P1^0;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dingshi()
{
        uint i;
        if((hour_now==hour_set)&&(min_now==min_set)&&(sec_now==sec_set))
        {
                led7=0;
                TR0 =0;                //关定时器
                beep=0;                //蜂鸣器响
                i=50000;
                while(i--);//延时约0.5秒
                beep=1;                //蜂鸣器停
        }
}
void main()
{
        hour_now=23;
        min_now=59;
        sec_now=50;
        hour_set=0;
        min_set=0;
        sec_set=0;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ime_t++;
                        if(time_t==20)
                        {
                                time_t=0;
                                sec_now++;
                                if(sec_now==60)
                                {
                                        sec_now=0;
                                        min_now++;
                                        if(min_now==60)
                                        {
                                                min_now=0;
                                                hour_now++;
                                                if(hour_now==24)
                                                        hour_now=0;
                                        }
                                }
                        }
                }
                dingshi();
        }
}

网友D:
定时器未初始化,中断标志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补“中断”的课,弄清楚什么是“中断”!

嗯嗯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问题嘛
你的亮灯只能在开机时判断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判断了,怎么会亮呢。

嗯嗯明白老师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错误不少,给你改了,你试试。

谢谢老师,程序是对的,格式也很整齐,很感谢老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未初始化,中断标志未清

嗯嗯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E:
可以找一下郭天祥的视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