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红外控制的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2019-04-18):
图中的按键和温度模块都去掉了,为什么一接上红外模块(上拉10k电阻,连灯都去掉了),lcd的背光的没了,有时还连lcd显示的东西都不显示了,但去掉红外模块后又能显示时间了,怎么解决

楼主:
红外是vdd接vcc     gnd接地    out口接p32且vcc串10k电阻接到out口,是没加电源滤波问题??

网友A:
两者工作原理不一样,雀占鸠巢能正常么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一步一步的找到问题呀,先确定你显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出现来红外上
看一下你红外检测函数,是不是有一个一直在等待某个电平的?可能是时序不对,就永远等不到这个电平了,设定一个检测时长,进过这个时长的就退出红外,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