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显示实时数据程序,这个函数怎么显示变量呢?

楼主(2019-04-18):
LCD12864怎么显示一个定义的:char  tep=112,然后按键会修改这个数值,所以肯定不能直接写数字进去,只能用变量,这个函数怎么显示变量呢?
试过格式改变(变量+0x30)但是显示指针错误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X2;
  ListLength = 0;
  X2=X;
if(Y<1)
         Y=1;
if(Y>4)
         Y=4;
X &= 0x0F; //限制x小于16,y在1-4之间
switch(Y){
        case 1:X2|=0X80;break;        //根据行数选择地址
        case 2:X2|=0X90;break;
        case 3:X2|=0X88;break;
        case 4:X2|=0X98;break;
        }
WriteCommandLCD(X2, 1); //发送地址码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达到字符串尾退出
  {
   if (X <= 0x0F) //坐标小于0xf
    {
     WriteDataLCD(DData[ListLength]); //
     ListLength++;
         X++;
         Delay5Ms();
    }
  }
}

网友A:
楼主缺少对LCD12864了解,请仔细阅读它的手册,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