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2
收藏

楼主:
ID:513236
只看他

网友(2019-04-18):
当用pid算法控制小车速度时,编码器采集是脉冲个数,而控制输入为pwm,难道我们用pwm数值直接减去编码器采集值作为偏差吗?还是说通过某些计算将编码器采集数值同化为与pwm对应的数值,然后再进行偏差计算?
ID:123289
只看他

网友:
学习太机械了!未理解控制的精髓。
你的控制目标虽然是速度,但速度与采集的脉冲个数是相互一一映射的(对应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将控制的目标改为脉冲个数!!
同理,PWM的值与电压(决定速度的唯一参数),也是一一映射的(对应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这两参数进行PID计算,最终控制的效果是一样的!不必转来转去。
ID:405033
只看他

网友:
你还是看看pid算法先,是根据你设定的值和测量值之间的差值进行传递的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