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模块如何在protues中仿真?

楼主(2019-04-19):
如题请答

网友A:
这种传感器无法仿真的,你只能找类似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传感器无法仿真的,你只能找类似的代替

请问在protues里找什么代替呢?

网友B(2020-03-08):
引用 楼主:
请问在protues里找什么代替呢?

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仿真的啊?用的什么元器件代替的指纹模块

网友C:
这个传感器在仿真里面没有  需要用其它模块代替

网友D:
Protues没有可以代替AS608指纹模块的,实在要用的话只能自己封装一个元件,还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建议买一个实物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