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传感器程序出现警告!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4;        //温度数据口
sbit wx1=P2^4;       //位选1
sbit wx2=P2^5;       //位选2
sbit wx3=P2^6;       //位选3
sbit wx4=P2^7;       //位选4
sbit sd=P1^2;       //范围与显示开关        =1       范围
sbit sj=P1^3;       //上下界切换         =1        上限
sbit ss=P2^2;        //     加1
sbit xj=P2^3;       //     减1
sbit bjs=P1^0;       //  上限报警
sbit bjx=P1^1;     //
unsigned int temp, temp1,temp2, xs;
unsigned int  sx=30;
unsigned int  xx=20;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共阳数码管
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温度延时程序
{
while(m--);
}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s18b20通信端口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高电平拉成低电平时读周期开始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
delay(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时,写周期的开始
DQ = dat&0x01;   //数据的最低位先写入
delay(5); //60us到120us延时
DQ = 1;
dat>>=1; //从最低位到最高位传入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b=0;
unsigned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5);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5);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temp1=b<<4;            //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a&0xf0)>>4;      //低8位中的高4位值加上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室温整数值
temp2=a&0x0f;             //小数的值
temp=((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 实际温度值    zhenshu
xs=temp2*0.0625*10; //小数位,若为0.5则算为5来显示   xs小数    xiaoshud wenduxianshi()
{
wx1=1;
P0=table[temp/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0;
wx2=1;
P0=table[temp%10]+0x80;      //显示个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1);
wx2=0;
wx3=1;
P0=table[xs%10];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0;
wx4=1;
P0=table[12];          //显示 C 字符
delay1(1);
wx4=0;
}}
void msxxianshi()
{
wx1=1;
P0=table[sx/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0;
wx2=1;
P0=table[sx%10]+0x80;      //显示个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1);
wx2=0;
wx3=1;
P0=table[12];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0;
wx4=1;
P0=table[5];          //显示 C 字符
delay1(1);
wx4=0;
}
void xxxianshi()
{
wx1=1;
P0=table[xx/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0;
wx2=1;
P0=table[xx%10]+0x80;      //显示个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1);
wx2=0;
wx3=1;
P0=table[12];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0;
wx4=1;
P0=table[12];          //显示 C 字符
delay1(1);
wx4=0;
}
void dsx()
{
if(ss==0){sx=sx+1;}
if(xj==0) {sx=sx-1;}
}
void dxx()
{
if(ss==0){ delay1(5);if(ss==1)xx=xx+1;};        //仿真时未写触发沿         改动了
if(xj==0){ delay1(5);if(xj==1)xx=xx-1; };
}
void alarm()
{if(temp>sx)bjs=0;
if(temp<xx)bjx=0;
}
void normal()
{if(xx<temp)bjx=1;
if(sx>temp)bjs=1;
}
void main()
{
while(1)
{ if(sd==1){ if(sj==1){sxxianshi();dsx();};
if(sj==0)    {xxxianshi();dxx();};
};
if(sd==0) {
ReadTemperature();
wenduxianshi();
alarm();
normal();
};
}
}

网友A(2019-04-19):
删掉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在你的上一篇帖子《单片机C语言错误C141:syntax error near 'void'请大家帮忙看下程序》中坛友已经给你指出错误之处,为什么不修改?还把这个有错误的程序发出来问。抄写要认真,不要胡乱换行和加分号。现在可以通过编译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4;        //温度数据口
sbit wx1=P2^4;       //位选1
sbit wx2=P2^5;       //位选2
sbit wx3=P2^6;       //位选3
sbit wx4=P2^7;       //位选4
sbit sd=P1^2;       //范围与显示开关        =1       范围
sbit sj=P1^3;       //上下界切换         =1        上限
sbit ss=P2^2;        //     加1
sbit xj=P2^3;       //     减1
sbit bjs=P1^0;       //  上限报警
sbit bjx=P1^1;     //
unsigned int temp, temp1,temp2, xs;
unsigned int  sx=30;
unsigned int  xx=20;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共阳数码管
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温度延时程序
{
        while(m--);
}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s18b20通信端口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高电平拉成低电平时读周期开始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
                delay(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时,写周期的开始
                DQ = dat&0x01;   //数据的最低位先写入
                delay(5); //60us到120us延时
                DQ = 1;
                dat>>=1; //从最低位到最高位传入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b=0;
        unsigned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5);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5);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temp1=b<<4;            //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a&0xf0)>>4;      //低8位中的高4位值加上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室温整数值
        temp2=a&0x0f;             //小数的值
        temp=((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 实际温度值    zhenshu
        xs=temp2*0.0625*10; //小数位,若为0.5则算为5来显示   xs小数    xiaoshud
}

void wenduxianshi()
{
        wx1=1;
        P0=table[temp/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0;
        wx2=1;
        P0=table[temp%10]+0x80;      //显示个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1);
        wx2=0;
        wx3=1;
        P0=table[xs%10];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0;
        wx4=1;
        P0=table[12];          //显示 C 字符
        delay1(1);
        wx4=0;
}

void msxxianshi()
{
        wx1=1;
        P0=table[sx/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0;
        wx2=1;
        P0=table[sx%10]+0x80;      //显示个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1);
        wx2=0;
        wx3=1;
        P0=table[12];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0;
        wx4=1;
        P0=table[5];          //显示 C 字符
        delay1(1);
        wx4=0;
}

void xxxianshi()
{
        wx1=1;
        P0=table[xx/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0;
        wx2=1;
        P0=table[xx%10]+0x80;      //显示个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1);
        wx2=0;
        wx3=1;
        P0=table[12];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0;
        wx4=1;
        P0=table[12];          //显示 C 字符
        delay1(1);
        wx4=0;
}

void dsx()
{
        if(ss==0){sx=sx+1;}
        if(xj==0) {sx=sx-1;}
}

void dxx()
{
        if(ss==0)
        {
                delay1(5);
                if(ss==1)
                xx=xx+1;
        }        //仿真时未写触发沿         改动了
        if(xj==0)
        {
                delay1(5);
                if(xj==1)
                        xx=xx-1;
        }
}

void alarm()
{
        if(temp>sx)bjs=0;
        if(temp<xx)bjx=0;
}

void normal()
{
        if(xx<temp)bjx=1;
        if(sx>temp)bjs=1;
}

void main()
{
        while(1)
        {
                if(sd==1)
                {
                        if(sj==1)
                        {
                                msxxianshi();
                                dsx();
                        }
                        if(sj==0)
                        {
                                xxxianshi();
                                dxx();
                        }
                }
                if(sd==0)
                {
                        ReadTemperature();
                        wenduxianshi();
                        alarm();
                        normal();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上一篇帖子《单片机C语言错误C141:syntax error near 'void'请大家帮忙看下程序》中坛友已经给你指出 ...

感谢老师,上一篇根据坛友修改后还是有警告,所以和同学改这改那的改成这样子,所以不得不发出来询问下为什么有警告,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