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通过的工程,换一个文件夹就不行了

楼主(2019-04-19):
现在发现把原来一个可以编译通过的工程,换一个文件夹也会报这个错误。
startup_stm32f030x8.s: error: A1023E: File "..\..\..\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arm\startup_stm32f030x8.s" could not be ope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助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就行了

网友B:
修改路径就可以

网友C:
在目录中找到错误的文件的位置,然后右键更改路径即可。

网友D:
编程之前应该要考虑好如何存放工程文件,不然后面文件很多改起来很麻烦,因为路径在保存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网友E:
更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