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MAX485连接通讯问题

楼主(2019-04-19):
在一个MAX485网络上,6个485分别接1.2K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最后一个485接120终端匹配电阻,发现4个通讯正常,超过4个有时候通讯不上?是否需要改为10K上拉和下拉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A:
建议你测一测,一般是匹配电阻的事,首尾端一般加120的匹配电阻,如果通信距离远的话波特率尽量用低一点的波特率。上拉电阻我一般选用5.1-4.7的。如果是现场的话建议你测一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楼主:
上、下拉电阻是每个485都要加吗?还是只要一个?

网友B:
上图啊,不看图怎么直到你怎么连接的多个485器件?

网友C:
不要120欧也行 ,上下拉改大点  接的越多改的越大  最多接过100多台。

网友D:
楼主的通信波特率,距离说一下。一般说,1Mbps,50米以内,线不是特别差劲,没有终端电阻没大问题。上下拉电阻有点小,但应该不是这个导致的,上示波器看看波形,排除硬件原因。查一查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通信地址~~

网友E:
这个485通讯跟波特率,通讯距离有很大关系。如果波特率是9600以下没必要加120匹配电阻;9600以上的波特率,距离超过300米要加120欧匹配电阻。485芯片是MAX485的话理论上可以挂32台设备的

网友F:
顶楼上,9600下1500米

网友G(2019-08-13):
我用的MAX3082,最大做到一个回路500台从站,最大距离16个楼层

网友H:
线路上不能存在星型连接,即分支线不要过长,以前试过单独两个点几百米没事,但几个都安上后总有连接不上的,后来发现是因为每个点是从总线上接线下来,这个接线在一两米内没事,但分支线长度超过一定时,总体就不稳定了,最好是不要存在分支线.

网友I:
同意楼上星形接法可能存在问题的看法,CAN总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另外,就是尝试调整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