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控制两块PCF8591进行七路模拟量采集,程序调试不显示。

楼主(2019-04-19):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PCF859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CF8591 0x90    //写数据地址,PCF8591 地址 ,把PCF8591定义成0x90
//第二PCF8591程序
#define  AddWr 0x92    //PCF8591 地址
#define Data  P0    //数据端口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sbit RS = P3^0;//Pin4
sbit RW = P3^1; //Pin5
sbit E  = P3^2;//Pin6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unsigned char  FirstLine[16]="Voltage:        ";
unsigned char  SecondLine[16] ="Current:        ";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1; // 定义函数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ADtemp;    //定义中间变量
bit P2CF8591_Send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P2CF8591_RcvByte(unsigned char addr);
void disp(void);
void InitLcd();
void mDelay();
sbit scl=P1^1;       //I2C  时钟
sbit sda=P1^0;       //I2C  数据

sbit ENTER = P3^3;        //手动与自动切换
sbit UP = P3^4;                //上
sbit DOWN = P3^5;        //下
sbit LEFT = P3^6;        //左
sbit RIGHT = P3^7;        //右

sbit LED1 = P1^2;
sbit LED2 = P1^3;
uchar Motor_Up[4]={0x08,0x04,0x02,0x01};
uchar Motor_Down[4]={0x01,0x02,0x04,0x08};

uchar Motor_Left[4]={0x10,0x20,0x40,0x80};
uchar Motor_Right[4]={0x80,0x40,0x20,0x10};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定义中间变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jj)
{
        uint ii;
        while(jj--)
                for(ii=0;ii<125;ii++);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模式选择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PSend_Hex()
* 功能   : 发送字符串函数,可控制发送长度
* 变量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end_Hex(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num)
{
           while(num--)   //剩余发送的字符数
        {
        SBUF = *p; //将要发送的数据赋给串口缓冲寄存器
                while(!TI);//等待发送结束
                TI = 0;    //软件清零
                p++;       //指针加一
        }
}
void 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
//        unsigned char ADtemp;                //定义中间变量

        uchar AD_Up,AD_Down,AD_Left,AD_Right;
        uchar i,j,k;
        uchar Table[6];
        Delay_ms(2000);
        UART_Init();        //定时中断函数

        InitLcd();                   //1602初始化
        while(1)
        {
            disp();
                if(!ENTER)         //手动与自动切换
                {
                        Delay_ms(20);
                        while(!ENTER);
                        k++;
                }
                if(k%2 == 0) //如果按键被按下
                {
                LED1 = 1;
                LED2 = 0;
                for(i=0;i<8;i++)
                {
                        switch(AD_CHANNEL)
                        {
                                case 0: PCF8591_ISendByte(PCF8591,0x41);
                                AD_Up=PCF8591_IRcvByte(PCF8591)*2;  //ADC0 模数转换1
                                break;

                                case 1: PCF8591_ISendByte(PCF8591,0x42);
                                AD_Down=PCF8591_IRcvByte(PCF8591)*2;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PCF8591_ISendByte(PCF8591,0x43);
                                AD_Left=PCF8591_IRcvByte(PCF8591)*2;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PCF8591_ISendByte(PCF8591,0x40);
                                AD_Right=PCF8591_IRcvByte(PCF8591)*2;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

                        Send_Hex(Table,4);
                        if(++AD_CHANNEL>3)
                        {
                         AD_CHANNEL=0;
                        Table[0] = AD_Up;
                        Table[1] = AD_Down;
                        Table[2] = AD_Left;
                        Table[3] = AD_Right;
                         }

                }
                }
                if(AD_CHANNEL1=0)          //第二PCF8591程序
                {
                        P2CF8591_SendByte(AddWr,1);
                        ADtemp = P2CF8591_RcvByte(AddWr);  //ADC0 模数转换1
                        TempData[0]=(ADtemp*10/51)/10;             //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1]=(ADtemp*10/51)%100;             //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2]=((ADtemp*10)%51)/5;
                        TempData[3]=((ADtemp*10)%51)%5;
                }
                else //(AD_CHANNEL1=1)
                {
                        P2CF8591_SendByte(AddWr,0);
                        ADtemp=P2CF8591_RcvByte(AddWr);  //ADC1  模数转换2
                        TempData[4]=ADtemp/51;//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6]=(ADtemp%51)/5;
                }
           if(++AD_CHANNEL1>2) AD_CHANNEL1=0;
           disp();

                if(k%2 == 1)        //如果按键没有被按下
                {
                        LED1 = 0;
                        LED2 = 1;
                        AD_Up = 0;        //上
                        AD_Down = 0;//下
                        AD_Left = 0;//左
                        AD_Right = 0;//右
                }
        ///////根据光敏电阻A/D采样结果,进行两两比较//////////

                if(((AD_Up<AD_Down)&&(AD_Down-AD_Up>10))||(!UP))//上转
                {
                        for(i=0;i<10;i++)
                        {
                                for(j=0;j<4;j++)
                                {
                                        P2=Motor_Up[j];
                                        Delay_ms(10);
                                }
                        }
                }
                //////////////////上下光敏电阻A/D值比较////////////////////
                if(((AD_Up>AD_Down)&&(AD_Up-AD_Down>10))||(!DOWN))//下转
                {
                        for(i=0;i<10;i++)
                        {
                                for(j=0;j<4;j++)
                                {
                                        P2=Motor_Down[j];
                                        Delay_ms(10);
                                }
                        }
                }
                //////////////左右光敏电阻A/D值比较///////////////
                if(((AD_Left<AD_Right)&&(AD_Right-AD_Left>10))||(!LEFT))//左转
                {
                        for(i=0;i<10;i++)
                        {
                                for(j=0;j<4;j++)
                                {
                                        P2=Motor_Left[j];
                                        Delay_ms(10);
                                }
                        }

                }
                ////////////////////左右光敏电阻A/D值比较//////////////////
                if(((AD_Left>AD_Right)&&(AD_Left-AD_Right>10))||(!RIGHT))//右转
                {
                        for(i=0;i<10;i++)
                        {
                                for(j=0;j<4;j++)
                                {
                                        P2=Motor_Right[j];
                                        Delay_ms(10);
                                }
                        }
                }
                ////////////////////////////////////
                Delay_ms(100);//延时,可适当修改
        }
/*        switch(AD_CHANNEL1)          //第二PCF8591程序
                {
                        case 0: P2CF8591_SendByte(AddWr,1);
                             ADtemp = P2CF8591_RcvByte(AddWr);  //ADC0 模数转换1
                                 TempData[0]=(ADtemp*10/51)/10;             //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1]=(ADtemp*10/51)%100;             //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2]=((ADtemp*10)%51)/5;
                                 TempData[3]=((ADtemp*10)%51)%5;

                                 break;

                        case 1: P2CF8591_SendByte(AddWr,0);
                             ADtemp=P2CF8591_RcvByte(AddWr);  //ADC1  模数转换2
                                 TempData[4]=ADtemp/51;//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6]=(ADtemp%51)/5;
                                 break;

                }
           if(++AD_CHANNEL1>2) AD_CHANNEL1=0;
           disp();          */
}

//第二个模块程序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scl=1;
  _nop_();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_();
  _nop_();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2C_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i)&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_();
    _nop_();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I2C_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I2C_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0,i;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0;i<8;i++)
      {
        _nop_();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_();
        _nop_();
      }
  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
  sda=0;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清时钟线,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  sda=1;                                  /*0为发出应答,1为非应答信号 */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清时钟线,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
}

/************************************************************
* 函数名        : Pcf8591_SendByte
* 函数功能                : 写入一个控制命令
* 输入          : addr(器件地址),channel(转换通道)
* 输出                 : 无
************************************************************/
bit P2CF8591_Send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函数名               : PCF8591_Rcv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转换值
* 输入          :
* 输出          : dat
************************************************************/
unsigned char P2CF8591_Rcv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ddr+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dat=I2C_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应答信号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dat);
}

/******************************************************************/
/*                   1602液晶屏相关函数                           */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delay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Crystal frequency in 12MHz*/
while(--uscnt);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delay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short delay before operation
        E=0;
        RS=0;
        RW=0;
        _nop_();
        E=1;
        Data=c;
        E=0;
}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   //short delay before operation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
/*********************************************************************/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p;
if (pos>=0x10)
    p=pos+0xb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c
else
    p=pos+0x8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8
WriteCommand (p);//write command
WriteData (c);   //write data
}
/*************************************************************************/
void ShowString (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
{
unsigned char l,i;
l=line<<4;
for (i=0;i<16;i++)
  ShowChar (l++,*(ptr+i));//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
void InitLcd()
{
DelayMs(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void disp(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FirstLine[i]!=' ')
   {
           ShowString(0,FirstLine);
        i++;
   }
        FirstLine[8]= '0'+TempData[0];
        FirstLine[9]= '0'+TempData[1];
        FirstLine[10]='.';
        FirstLine[11]='0'+TempData[2];
        FirstLine[12]='0'+TempData[3];
        FirstLine[14]='V';

        ShowString(0,FirstLine);

        while(SecondLine[i]!=' ')
        {
                   ShowString(1,SecondLine);
                i++;
        }
        SecondLine[8]='0'+TempData[4];
        SecondLine[11]='0'+TempData[6];
        SecondLine[10]='.';
        SecondLine[14]='V';

        ShowString(1,SecondLine);
}
/*------------------------------------------------
                    延时程序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仿真

楼主:
自己修改成功啦,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2020-01-30):
请问一下,您这个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我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单片机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您这个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我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单片机不工作

你好!
具体是什么现象呢?拍照或截图说明情况

网友C(2023-07-24):
你好想问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