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IO端口电平问题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0)

楼主(2019-04-19):
我写了一个PWM的输出程序,波形能正常输出。我想通过读取PWM输出脚的电平变化,来进行一些判断。但是用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0)这个命令不能正常读取,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输出管脚不能读电平的?

网友A:
你如果配置的是上拉或者下拉输出,应该是读不准的。
你设置为开漏输出试一试!

网友B:
上拉输入GPIO_ReadOutputDataBit只能读出高电平,改成开漏或下拉

网友C:
不能正常读取,是你读取的思路不对,一个IO口不能即为输出又为输入。要想读取输出口的电平,要把它和另外一个配置成输入的IO口连接起来,读取那个输入口的才行。

楼主:
我连到其他IO口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