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472|回1|收藏
楼主 ID:515167 只看他

楼主(2019-04-19):
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4;      //IIC数据引脚定义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key1 = P1^6;
sbit key2 = P1^7;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long bushu,zong;  //步数

u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uchar a_a;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bushu);
        byte_write(0x2001, bushu >> 8);
        byte_write(0x2002, bushu >> 16);

        byte_write(0x2003, zong);
        byte_write(0x2004, zong >> 8);
        byte_write(0x2005, zong >> 16);

        byte_write(0x2055,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
        bushu = byte_read(0x2002);
        bushu <<= 8;
        bushu |= byte_read(0x2001);
        bushu <<= 8;
        bushu |= byte_read(0x2000);

        zong = byte_read(0x2005);
        zong <<= 8;
        zong |= byte_read(0x2004);
        zong <<= 8;
        zong |= byte_read(0x2003);
        a_a    = byte_read(0x2055);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if(a_a != 14)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zong = 0;
                bushu = 0;
                a_a = 14;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lcd1602上显示十进制数************************/
void write_bushu(uchar hang,uchar add,long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if(date >= 1000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00%10);
        if(date >= 100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0%10);
        if(date >= 10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10);
        if(date >= 1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10);
        if(date >= 100)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if(date >= 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bushu:0            ");
        write_string(2,0," zong:0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Hz---12T)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uint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ADXL345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2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static uchar flag_en,flag_fu;
        float temp;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flag_fu = 1;
        }
        else
        {
                flag_en = 1;
                flag_fu = 0;
        }
         temp = dis_data;
         if(temp > 100)   //步数加1
        {
                if((flag_en == 1) && (flag_fu == 1))
                {
                        flag_en = 0;
                        bushu ++;
                        zong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write_bushu(1,6,bushu);                //显示步数
                        write_bushu(2,6,zong);                //显示总步数
                }
        }
        if(temp < 70)
        {
                flag_en = 1;
        }
}

//   按键控制程序
void key()
{
        if(key1 == 0)
        {
                delay_1ms(1);
                if(key1 == 0)
                {
                        zong = 0;
                        write_string(2,6,"        ");
                        write_bushu(1,6,bushu);                //显示步数
                        write_bushu(2,6,zong);                //显示总步数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while(key1 == 0);  //松手检测
        }
        if(key2 == 0)
        {
                delay_1ms(1);
                if(key2 == 0)
                {
                        bushu = 0;
                        write_string(1,6,"        ");
                        write_bushu(1,6,bushu);                //显示步数
                        write_bushu(2,6,zong);                //显示总步数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while(key2 == 0);  //松手检测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static uint flag_value;
        uchar dev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delay_1ms(20);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write_bushu(1,6,bushu);                //显示步数
        write_bushu(2,6,zong);                //显示总步数
        while(1)                                 //循环
        {
                key();          //按键程序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100)           //100ms
                {
                        flag_value = 0;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if(devid!=0XE5)
                        {
                                write_string(2,11,"error");
                        }
                        else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y();                           //---------显示Y轴
                        }
                }
                delay_1ms(1);                            //延时
        }
}
沙发 ID:515167 只看他

网友:
一直显示error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