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的mcp3421 iic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9-04-19):
网上看到的mcp3421 iic驱动    望对你有帮助

#include  "mcp3421.h"
#include  "delay.h"

void I2CStart(u8 ch)
{
    EA=0;
    switch(ch)
    {
            case 1:
            {
                  SDA_1=1;
                  Delay_ms(10) ;
                  SCL_1=1;
                  Delay_ms(10) ;
                  SDA_1=0;
                  Delay_ms(10) ;
                  SCL_1=0;
            }break;
            case 2:
            {
                  SDA_2=1;
                  Delay_ms(10);
                  SCL_2=1;
                  Delay_ms(10);
                  SDA_2=0;
                  Delay_ms(10);
                  SCL_2=0;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I2CStop(u8 ch)
  {
    switch(ch)
    {
            case 1:
            {
              SCL_1=0;
              Delay_ms(10);
              SDA_1=0;
              Delay_ms(10);
              SCL_1=1;
              Delay_ms(10);
              SDA_1=1;
              EA=1;
            }break;
            case 2:
            {
              SCL_2=0;
              Delay_ms(10);
              SDA_2=0;
              Delay_ms(10);
              SCL_2=1;
              Delay_ms(10);
              SDA_2=1;
              EA=1;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WaitAck(u8 ch)
  {
  u8 i=20;
switch(ch)
    {
            case 1:
            {

                   SDA_1=1;
                  Delay_ms(10);
                  SCL_1=1;
                  while(i--){
                            if(SDA_1==1)
                                    {
                                    SCL_1=0;
                                    Delay_ms(10);
                                    SCL_1=1;
                                    }
                            else
                                SCL_1=0;

                            }
                  return;
                }break;

                case 2:
               {

                   SDA_2=1;
                  Delay_ms(10);
                  SCL_2=1;
                  while(i--){
                            if(SDA_2==1)
                                    {
                                    SCL_2=0;
                                    Delay_ms(10)  ;
                                    SCL_2=1;
                                    }
                            else
                                SCL_2=0;

                            }

                  return;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endAck(u8 ch)
{
switch(ch)
    {
            case 1:
            {
            SDA_1=0;
            Delay_ms(10);
            SCL_1=1;
            Delay_ms(10);
            SCL_1=0;
            }break;
            case 2:
            {
            SDA_2=0;
            Delay_ms(10) ;
            SCL_2=1;
            Delay_ms(10);
            SCL_2=0;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endNotAck(u8 ch)
{
switch(ch)
    {
            case 1:
            {

               SDA_1=1;
               Delay_ms(10);
               SCL_1=1;
               Delay_ms(10);
               SCL_1=0;
            }break;
            case 2:
            {

               SDA_2=1;
               Delay_ms(10) ;
               SCL_2=1;
               Delay_ms(10) ;
               SCL_2=0;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I2CSendbyte(u8 ch,u8 t)
{
u8 i=8;
switch(t)
    {
            case 1:
            {
             while(i--)
                {

                 SCL_1=0;
                 Delay_ms(10);
                 SDA_1=(bit)(ch&0x80);
                 ch<<=1;
                 Delay_ms(10);
                 SCL_1=1;
                 Delay_ms(10);
                }
               SCL_1=0;
            }break;
            case 2:
            {
             while(i--)
                {

                 SCL_2=0;
                 Delay_ms(10);
                 SDA_2=(bit)(ch&0x80);
                 ch<<=1;
                 Delay_ms(10);
                 SCL_2=1;
                 Delay_ms(10);
                }
               SCL_2=0;
            }break;
            default:break;
        }
}

u8 I2CRecebyte(u8 ch)
{
u8 i=8;  u8 ddata=0;
switch(ch)
    {
            case 1:
            {
             SDA_1=1;
             while(i--){
              ddata<<=1;
              SCL_1=0;
              Delay_ms(10);
              SCL_1=1;
              Delay_ms(10);
              ddata|=SDA_1;
             }
             SCL_1=0;

             }break;

            case 2:
            {
             SDA_2=1;
             while(i--){
              ddata<<=1;
              SCL_2=0;
              Delay_ms(10);
              SCL_2=1;
              Delay_ms(10);
              ddata|=SDA_2;
             }
             SCL_2=0;
             return ddata;
             }break;
                default:break;
        }
    return ddata;
}

void WRITE_MCP3421(u8 wr_data,u8 ch)
{
switch(ch)
    {
        case 1:
      {
        I2CStart(1);
         I2CSendbyte(0xd0,1);
         WaitAck(1);
         I2CSendbyte(wr_data,1);
         WaitAck(1);
         I2CStop(1);
        }break;

      case 2:
      {
        I2CStart(2);
         I2CSendbyte(0xd0,2);
         WaitAck(2);
         I2CSendbyte(wr_data,2);
         WaitAck(2);
         I2CStop(2);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READ_MCP3421(u8 ch)
{
     switch(ch)
    {
        case 1:
      {
        I2CStart(1);
         I2CSendbyte(0xd1,1);
          WaitAck(1);
          elech=I2CRecebyte(1);
          SendAck(1);
          elecl=I2CRecebyte(1);
          SendAck(1);
          mcp_busy=I2CRecebyte(1);
         SendNotAck(1);
          I2CStop(1);
        }break;
        case 2:
      {
        I2CStart(2);
         I2CSendbyte(0xd1,2);
          WaitAck(2);
          elech=I2CRecebyte(2);
          SendAck(2);
          elecl=I2CRecebyte(2);
          SendAck(2);
          mcp_busy=I2CRecebyte(2);
         SendNotAck(2);
          I2CStop(2);
        }break;
        default:break;
    }

}
//
// u32 Get_Adc(u8 ch)
// {
//     u32 vol=0;
//     switch(ch)
//    {
//        case 1:
//      {
//     WRITE_MCP3421(0x8d,1);
//     vol = READ_MCP3421(1);
//     }break;
//      case 2:
//      {
//     WRITE_MCP3421(0x8d,2);
//     vol =READ_MCP3421(2) + 1;
//    }break;
//     default:break;
//    }
//    return vol;
//
// }

网友A(2019-06-10):
太好了,我虽对这个芯片已用很久了,但都是自己用经验测试写出来的,看到这个,我才觉行我写出来的差距,谢谢分享,我又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试验了

网友B(2020-07-14):
谢谢,刚用这片AD,学习下

网友C(2021-12-13):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一条备注都没有搞个蛋

网友D(2023-06-17):
头文件呢

网友E(2024-01-13):
有没有人知道,只读了第一个字节,后面就是读的0了,应答ACK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2024-02-24):
抄也不会抄,mcp3421.h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