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这个元器件代表什么。还有他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在做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元器件,名称上面有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元器件代表什么。还有他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2019-04-19):
功能特点 :ADC0832 为8位分辨率A/D转换芯片,其最高分辨可达256级,可以适应一般的模拟量转换要求。其内部电源输入与参考电压的复用,使得芯片的模拟电压输入在0~5V之间。芯片转换时间仅为32μS,据有双数据输出可作为数据校验,以减少数据误差,转换速度快且稳定性能强。独立的芯片使能输入,使多器件挂接和处理器控制变的更加方便。通过DI 数据输入端,可以轻易的实现通道功能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特点 :ADC0832 为8位分辨率A/D转换芯片,其最高分辨可达256级,可以适应一般的模拟量转换要求。其内部 ...

我就是做ad转换的时候用的这个芯片,看您的回复,意思是这个芯片是转换AD吗?只用于此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