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使数码管同时点亮4个,不闪烁 求帮助

楼主(2019-04-19):
(无正文)

网友A:
如图所示

网友B:
使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C:
减少延长的时间,就是delayms()里面的数值,使扫描的时间大于人肉眼可分辨时间24ms,就不会看到闪烁了

网友D:
改一下位选;比如你要前四个显示就WE=1;P0=0xf0;WE=0;这样写

网友D:
你把位选改一下就行,比如让数码管前四个显示就改成WE=1;P0=0xf0;WE=0;

网友E:
起个循环轮流显示各个数码管,延时要合理,这样就行了。

网友F:
每一次发送数据都是11111111,然后位选循环,人眼看起来就是同时发光了

网友G:
不闪烁的标准是啥?没有说清楚。完全不闪,只能静态驱动,占用IO口多。动态的不闪,只是看起来不闪。

网友H:
静态扫描就能不闪,动态扫描在闪,只是闪的快,人眼看不出来,你数码管闪烁的原因是因为延时太长

网友I:
动态显示吧  延迟低一点就好了

网友J:
你这给的信息有点少,是啥不闪啊,是肉眼看不出来就行还是纯粹不闪啊

网友K:
加译码电路

网友L:
你要是静态扫描的话是不会闪的,动态的话延时时间小一点,加上消隐就可以了

网友M:
应该是延时设置不合理

网友N:
一种是静态显示,另一种是动态显示,不过动态显示延时要小,人眼可以分辨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