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码管不用74245和74138驱动,直接用单片机IO口,有什么弊端吗?尤其是74245

楼主(2019-04-19):
如标题所问

网友A:
1。节省IO口数码管有8位段选还有位选一般开发板是6位。如果直接用IO口需要14个。用锁存器后只需要10个IO口。
2.一般情况我们不会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需要电流比较大的元件,而是用锁存器啊三极管啊之类的东西驱动。

网友B:
不够亮,就这么简单

网友A:
弊端就是第一浪费IO口,第二是有可能IO口带负载能力不够,数码管不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