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W LED灯散热铝筒发热严重电路可否这样改一下?

楼主(2019-04-19):
     标称值48WLED灯散热铝筒发热严重(半小时达到烫手的温度!)感觉亮度太强,如果串联LED组数减半(48组改为24组)各组并联LED数量增加一倍(2h只LED并联改为4只LED并联)恒流源300毫安由2个LED负担改为4个LED负担(LED电流减半)按这样改动光强和温升都可以减低?问题是恒流电路TP8533D输出电压能否适应?48组LED端电压150V,改为24组后电压会不会减半?
   另外3028(3*2.8毫米)贴片LED能不能承受150毫安的电流?
   4月27日把LED两路并联改成4路并联,48组串联改成24组串联,源极电阻由0.75Ω加大到1.5Ω,功耗显著下降,数据如图。

网友A:
这个可以的啊

网友B:
灯板都是烫的,只要在安全范围之内就行。楼主这么一改,电源也得改

网友C:
把驱动输出电流调小就行啦,也就是把电阻RCS改为大于1.5欧姆,电阻越大输出电流越小功率也就越小.

网友D:
看看 TP8533D 的数据手册就知道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E:
你这样改不能减少功率,功率的多少和灯珠个数成正比。减少功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减小电流,不过这样亮度就会降低,如何取舍看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板都是烫的,只要在安全范围之内就行。楼主这么一改,电源也得改

我就是嫌他太热太亮太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驱动输出电流调小就行啦,也就是把电阻RCS改为大于1.5欧姆,电阻越大输出电流越小功率也就越小.

这个1.5Ω下面还有一个贴片1.5Ω并联实际总电阻0.75Ω(不解为什么这样?)用4Ω和1.5欧姆并联(并联后约1.1Ω)端电压降低不大(150V降低到143V)功率由37W降到25W(相对值)还是发热严重!(安全隐患),再用6Ω和1.5Ω并联后(并联后约1.2Ω)已经闪烁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TP8533D 的数据手册就知道知道怎么做了。

你这个文件下载后打开看不了呀?

网友F:
你的功率取决于“恒流源”的输出电流*电压。
“恒流源”的输出电流是恒定的,但电压不恒定(参见它的参数表,有电压输出限制)。
电压取决于你的灯珠特性(导通压降,一般一只3.3V左右),条件是在参数限制的允许范围内。
明白这个道理,再改你的电路就可以达成你的目的了。
但亮度会不如意!
道理上。只要亮度正常,则每个灯珠上的功率就是一定的,各个灯亮的功率总和也是一定的。
如果你要降功率,只能牺牲亮度!否则,是徒劳的。

网友G:
有意思了

网友H:
烫手是正常的,如果温度过高可以减小电流或者加个小散热风扇

网友I:
可以,你这样做是对的,我之前就是这样做的,但要注意电压选择

网友C:
那个文件是PDF格式的,你下载这个文件解压后双击打开,然后关闭.就可以打开你的PDF文件.

Foxit Reader.rar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功率取决于“恒流源”的输出电流*电压。
“恒流源”的输出电流是恒定的,但电压不恒定(参见它的参数 ...

我嫌他太亮,太热,太费电。如果能降低功率,又降低了温度,亮度也满意,寿命提高岂不更好?总觉得3028的贴片LED电流用到100多毫安有点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你这样做是对的,我之前就是这样做的,但要注意电压选择

可否说说您是如何改的?是由48组改成24组吗?TP8533D恒流输出负载接300欧姆电阻不能启动呀?改1.5欧姆也不行呢?

网友J:
直接修改电源的rcs电阻 就可以调整LED灯的电流 把电阻改大 电流就小了 电流小了 功率就小了 发热就降下来了

网友K:
这样改功率没有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修改电源的rcs电阻 就可以调整LED灯的电流 把电阻改大 电流就小了 电流小了 功率就小了 发热就降下来了

实测表明:原RCS电阻从1.5欧姆并联1.5欧姆(0.75欧姆)改变为4.8欧姆并联1.5欧姆(1.14欧姆)输出流值从250毫安下降到165毫安(LED负载)

楼主:
按图恒流电流由2路LED分担变为由4路LED分担(每路LED电流减小大约一半)实测24组LED电压70V电流250毫安(每个LED电流由125毫安降为60毫安左右)可是发热仍很严重呀?

网友L:
把驱动输出电流调小就行啦,亮度没有太大要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