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24小时可调时钟 可存多条时间记录 用于记录某事件发生时间

楼主(2019-04-19):
/*
P1口三个led灯代表模式:
模式1:开始记录
模式2:查看记录  按s3下一条  s4下一条
模式3:时间矫正 按s2选择矫正位  按s3加一 按s4减一  led
注:p33口低电平触发记录;  调整实践时时钟停止        可存储十条记录,自动清除最旧记录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6;
sbit we=P2^7;
sbit s2=P3^0;
sbit s3=P3^1;
sbit s4=P3^2;
sbit led1=P1^7;
sbit led2=P1^6;
sbit led3=P1^5;                  //模式状态灯

uchar temp0;//P1口状态存储
uint temp;//秒调整
uchar ii,ii2; //中断存储循环用
uchar Mode=1;//模式选择
uchar num=1; //记录调出值
uchar time[10][4];        //鸡蛋时间记录储存
double timeh,timem,times; //系统时间

uchar code l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void display(uchar i,uchar j,uchar k,uchar l);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ti()
{
EA=1;//总开关
EX1=1;//int1中断                 p33口
IT1=0;//触发方式:低电平
ET0=1;//定时器0中断允许
TMOD=0x01;//模式选择;//定时器0,1,16位定时器
TH0=0x4b;
TL0=0xfe;//50ms
TR0=1;
}
void main()
{
inti(); //初始化配置
while(1)
{
  if(s2==0)
  {
  Mode++;
  if(Mode==6)Mode=1;
  if(!(Mode==1||Mode==2))ET0=0;
  if(Mode==1||Mode==2)ET0=1;
  while(!s2);
  delay(100);
  }        //模式选择

  if(Mode==1)//模式1     工作模式显示时间
  {
  display(100,timeh,timem,times);
  led1=0;led2=1;led3=1;
  }

  if(Mode==2)//模式2 查询
  {
  led1=1;led2=0;led3=1;
  if(s3==0)
  {
  num++;
  if(num==11)num=10;//防止查询溢出
  while(!s3);
  delay(100);
  }
  if(s4==0)
  {
  num--;
  if(num==0)num=1;//防止查询溢出
  while(!s4);
  delay(100);
  }
  display(num,time[num-1][0],time[num-1][1],time[num-1][2]);
  }

  if(Mode==3)//模式3   时间矫正  时
  {
  led1=1;led2=1;led3=0;
  if(s3==0)
  {
  timeh++;
  if(timeh==24)timeh=0;
  if(timeh<0)timeh=23;
  while(!s3);
  delay(100);
  }
  if(s4==0)
  {
  timeh--;
  if(timeh==24)timeh=0;
  if(timeh<0)timeh=23;
  while(!s4);
  delay(100);
  }
  display(100,timeh,100,100);
  }
  if(Mode==4)//模式3   时间矫正  分
  {
  led1=1;led2=1;led3=0;
  if(s3==0)
  {
  timem++;
  if(timem==60)timem=0;
  if(timem<0)timem=59;
  while(!s3);
  delay(100);
  }
  if(s4==0)
  {
  timem--;
  if(timem==60)timem=0;
  if(timem<0)timem=59;
  while(!s4);
  delay(100);
  }
  display(100,100,timem,100);
  }
  if(Mode==5)//模式3   时间矫正  秒
  {
  led1=1;led2=1;led3=0;
  if(s3==0)
  {
  times++;
  if(times==60)times=0;
  if(times<0)times=59;
  while(!s3);
  delay(100);
  }
  if(s4==0)
  {
  times--;
  if(times==60)times=0;
  if(times<0)times=59;
  while(!s4);
  delay(100);
  }
  display(100,100,100,times);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emp++;
TH0=0x4b;
TL0=0xfe; //50ms进入一次
if(temp==20)
{
times++;
temp=0;
}
if(times==60)
{
timem++;
times=0;
}
if(timem==60)
{
timeh++;
timem=0;
}
if(timeh==24)
{
timeh=0;
} //时间计算

}
void int1() interrupt 2         //p33口
{
for(ii=0;ii<10;ii++)
{
for(ii2=0;ii2<3;ii2++)
{
  time[9-ii][ii2]=time[8-ii][ii2];
}
}
time[0][0]=timeh;
time[0][1]=timem;
time[0][2]=times;//存储数据
temp0=P1;
P1=0;//中断响应
delay(1000);
P1=temp0;
}
void display(uchar i,uchar j,uchar k,uchar l)
{

        uchar shi1,ge1,shi2,ge2,shi3,ge3,shi4,ge4;
                if(i<100)
                {
                shi1=i/10;
                ge1=i%10;
                }
                else
                {
                shi1=ge1=10;
                }
                if(j<100)
                {
                shi2=j/10;
                ge2=j%10;
                }
                else
                {
                shi2=ge2=10;
                }
                if(k<100)
                {
                shi3=k/10;
                ge3=k%10;
                }
                else
                {
                shi3=ge3=10;
                }
                if(l<100)
                {
                shi4=l/10;
                ge4=l%10;
                }
                else
                {
                shi4=ge4=10;
                }
                P0=0xff;                 //清除段码
        we=1;
        P0=0xfe;//1111 1110
        we=0;//第一次位选

        du=1;
        P0=ld[shi1];
        du=0;
        delay(1);//第一次段选

                P0=0xff;                 //清除段码
        we=1;
        P0=0xfd;//1111 1101
        we=0;//第二次位选

        du=1;
        P0=ld[ge1];
        du=0;
        delay(1);//第二次段选

                                P0=0xff;                 //清除段码
        we=1;
        P0=0xfb;//1111 1011
        we=0;//第一次位选

        du=1;
        P0=ld[shi2];
        du=0;
        delay(1);//第一次段选

                P0=0xff;                 //清除段码
        we=1;
        P0=0xf7;//1111 0111
        we=0;//第二次位选

        du=1;
        P0=ld[ge2];
        du=0;
        delay(1);//第二次段选

                                P0=0xff;                 //清除段码
        we=1;
        P0=0xef;//1110 1111
        we=0;//第一次位选

        du=1;
        P0=ld[shi3];
        du=0;
        delay(1);//第一次段选

                P0=0xff;                 //清除段码
……………………

楼主:
喜欢分享自己做的东西  大佬勿喷

网友A:
这个实用,可以记录电池充或放电的时间,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用,可以记录电池充或放电的时间,谢谢楼主分享。

我都没想到呢,,改一改就可以实现记录电池充电和放点时间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