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这个电路模块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19):
emmm,芯片型号不知道,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在百度上查这个芯片就大概这个这是啥模块了

网友C:
啥都看不清搞个毛啊

网友D:
看个型号啊,然后差不多就知道了

网友E:
感觉有点像存储类型的板子!没有芯片型号具体回答不了!

网友F:
百度ic表面型号

网友G:
具体干什么的  可以看看芯片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