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X8键盘,红外线收发,串口收发,1602显示按键源程序+仿真图

楼主:
3个89C52
8x8键盘
U3单片机检测8X8键盘,对按键红外线编码发出。
U2单片机接收,U3单片机发出的红外信号,解码后由串口发出。
U1接收U2单片机发出的串口数据。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overflag, datafinish;                //开始接收数据,数据处理完毕
bit Updata = 0;
uchar times;                                                                 //定时器T0溢出次数
uchar orders[33];                                                //接收输入的代码序列(times组成的33字节级数)
uchar IRCODE[4];                                                //地址码,地址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

void initial()                                                        //初始化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0=0xfe;                                                                        //晶振频率为12MHz
        TL0=0x0c;                                                                        //T0定时间隔为0.5ms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TR1=1;                                        //打开计数器
        IT0=1;                                                                                //外部中断INT1下降沿触发
        EX0=1;                                                                                //允许外部中断INT1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A=1;                                                                                        //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T0中断,每0.5ms计数一次
{
        TH0=0xfe;                                                                        //重新载入定时参数
        TL0=0x0c;
        times++;                                                                        //计算每位的宽度
}

void infrared()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接收一个数据位
{                                                                                                    //每接收到一个下降沿,中断发生一次
        static bit startflag;                        //定义“开始接收”标志
        static uchar i;
        if(startflag)                                                        //开始接收标志
        {
                if(times<32 && times>=16)
                        i=0;                                                                        //记下引导码长度(正常为9ms)
                orders[i]=times;                                //记录一个数据位的长度
                times=0;                                                                //下次中断发生重新计数
                i++;                                                                                //数组指针指向下个存储单元
                if(i==33)                                                                //如果记满了32字节数据和引导码
                {
                        overflag=1;                                                //建立“已记满”标志
                        i=0;                                                                        //数组指针指向开头
                }
        }
        else                                                                                        //如果尚未开始接收数据
        {
                startflag=1;                                                //建立“开始接收”标志
                times=0;
        }
}

void process()                                                                //把接收33字节序列信息转换成地址和数据代码
{
        uchar i,j,k=1;                                                //指向33字节数组,跳过引导段计数
        for(i=0;i<4;i++)                                        //处理四组数据
        {
                for(j=1;j<=8;j++)                                //处理一组数据8字节
                {
                        IRCODE[i]>>=1;                                //先假定当前位为“0”
                        if(orders[k]>3)
                                IRCODE[i]|=0x80;                //大于1.5ms为“1”
                        k++;
                }
        }
        datafinish=1;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ial();                                                        //初始化
        while(1)                                                                //等待中断发生
        {
                if(Updata ==1)
                {
                        Updata = 0;
                        for(i=0;i<4;i++)
                        {
                                SBUF=IRCODE[i];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if(overflag)                                        //数据接收完毕
                {
                        process();                                        //处理数据,完成标志datafinish
                        overflag=0;
                }
                if(datafinish)
                {
                        datafinish=0;
                        Updata = 1;
                }

        }
}
……………………

网友A(2019-08-28):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