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采集,LCD显示汇编程序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DS18B20温度+LCD显示(汇编编写)
TEMP_ZH   EQU  24H     ;实测温度值存放单元
          TEMPL     EQU  25H
          TEMPH     EQU  26H
          TEMP_TH   EQU  27H     ;高温报警值存放单元
          TEMP_TL   EQU  28H     ;低温报警值存放单元
          TEMPHC    EQU  29H     ;正、负温度值标记
          TEMPLC    EQU  2AH
          TEMPFC    EQU  2BH
          K1             EQU  P1.4         ;查询按键
          K2             EQU  P1.5    ;设置/调整键
          K3             EQU  P1.6    ;调整键
          K4             EQU  P1.7    ;确定键
          BEEP           EQU  P3.7    ;蜂鸣器
          RELAY          EQU  P1.3    ;指示灯
          LCD_X     EQU  2FH      ;LCD 字符显示位置
          LCD_RS    EQU  P2.0     ;LCD 寄存器选择信号
          LCD_RW    EQU  P2.1     ;LCD 读写信号
          LCD_EN    EQU  P2.2     ;LCD 允许信号
          FLAG1     EQU  20H.0    ;DS18B20是否存在标志
          KEY_UD    EQU  20H.1    ;设定按键的增、减标志
          DQ                 EQU  P3.3          ;DS18B20数据信号

基于51单片机——Ds18B20温度采集-LCD显示汇编程序(附带proteus仿真图).doc

网友A(2022-04-04):
程序错误的,所有的端口定义都是EQU,IO端口定义应该用BIT,数字量或变量才用EQU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