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9-04-20):
我看了51单片机教程,但不喜欢51单片机的封装形式。引脚太多,不够紧凑。除了51单片机我能在本论坛学到别的单片机么?封装要紧凑,引脚尽量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A:
stm32比较好

网友B:
C8051系列的

网友C:
改行吧,不适合干此行。

网友D:
51系列的引脚有多有少。你可以再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E:
51也有少引脚,贴片封装的单片机哦

网友F:
51单片机,12和15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G:
你可以选择学习stm32.封装很紧凑,但引脚有点多,有44个,引脚又少封装又紧凑的单片机我还真的没见过,一般引脚越多的单片机结构越复杂功能越多,为了减少体积封装都很紧凑,而引脚少的单片机功能单一,封装就不会那么紧凑,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从51开始学起吧,51单片机是学习其他单片机的基础。你不会51,其他的单片机你就更加不会学了

网友H:
看你要做什么东西吧,51已经是电子制作里最基础的了,建议还是好好学一学51吧

网友I:
这个论坛不限于51,你可以学习其他系列的

网友J:
51单片机用做入门级的单片机非常好哈 一定要静下心来坚持学习

网友K:
1)STM8 有8个引脚,Microchip 有6个/8个引脚;

网友K:
2)最好学习32位ARM,STM32中文资料全,用户多,推荐

网友L:
51论坛不限于51单片机,你还可以学习ARM,STM32,STM8,51是学习的基础

网友M:
单片机引脚数都比较多,51是单片机入门学的,之后建议学stm32

网友N:
推荐学习stc15或12,方便入手单片机,同时性能也挺好

网友O:
51单片机封装形式有直插式,贴片的,引脚有最少8个的,等。

网友P:
STM32内容多 好用

网友Q:
51单片机也有很多种封装类型,你可以用别的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