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传输数据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
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这个,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可能串口程序存在问题)
本程序完成的内容为,数据经AD采样后再P1端口显示,同时向虚拟串口发送数据。遇到问题:P1端口显示转换数据正常,但用串口助手看收到的数不对。例如P1端口显示80;串口调试助手就显示2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AD管脚定义
sbit CLK=P2^0;
sbit DI=P2^2;
sbit DO=P2^3;
//译码器管脚定义
sbit a=P2^4;
sbit b=P2^5;
sbit c=P2^6;
sbit e=P2^7;

void delay(uint z);        //函数声明
void init()
{
                //串口输chu
                SCON=0X40;
                ES=1;//允许串口中断
                //定时器设置
                TMOD=0X20;//定时器工作模式选择方式2        自动装填
                TH1=0XF3; //TH1与TL1为定时器中T1寄存器的高8低8位;设置波特率用
                TL1=0XF3;
                PCON=0X80;
                EA=1;//允许总中断
                TR1=1;//开启T1定时器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 = 0;
        uint j = 0;
        for(i=0;i<z;i++)
           for(j=0;j<114;j++);
}
uchar read_AD(uint n)
{         int num[4][4]={
                                        {1,1,0,0} ,//CH0
                                        {1,1,1,0} ,//CH1
                                        {1,1,0,1} ,//CH2
                                        {1,1,1,1} ,//CH3
                                        }        ;
        uchar i,out1;
        out1=0;
//加入译码器后CS由译码器控制    CS=0;
        _nop_();
    CLK=0;
//        DO=0;
    DI=num[n][0];_nop_(); CLK=1;_nop_(); CLK=0;
    DI=num[n][1];_nop_(); CLK=1;_nop_(); CLK=0;
    DI=num[n][2];_nop_(); CLK=1;_nop_(); CLK=0;
    DI=num[n][3];_nop_(); CLK=1;_nop_(); CLK=0;
        _nop_();_nop_();_nop_();
for(i=0;i<8;i++)//转换8位二进制数
{
        CLK=1;_nop_();
        CLK=0;_nop_();//下降沿开始数据转
        if(DO)
                out1=out1<<1|DO;
        else
                out1=out1<<1;

}
//加入译码器后CS由译码器控制         CS=1;
        return out1;
}
void main()
{
uint i,j;
uchar s;

uint m[8][3]={
                          {0,0,0},//YO
                          {0,0,1},//Y1
                          {0,1,0},//Y2
                          {0,1,1},//Y3
                          {1,0,0},//Y4
                          {1,0,1},//Y5
                          {1,1,0},//Y6
                          {1,1,1} //Y7
                                                }; //译码器控制
                        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e=0;//译码器U1工作
                for(j=0;j<1;j++) //循环使各个AD工作
                {
                        a=m[j][2];
                        b=m[j][1];
                        c=m[j][0];
                        for(i=0;i<1;i++)//AD通道片选读取
                        {
                                ES=0;
                                P1=read_AD(i);
                                s=read_AD(i);
                                SBUF=s;
                                while(!TI);
                                TI=0;
                                ES=1;
                        }
                }
                        e=1;//译码器U1工作
        }
}

网友A(2019-04-20):
不要沉呀!自顶

网友A:
模拟单片机晶振为12M

网友B:
你读了2次转换数据,改成1次就OK了
P1=read_AD(i);
s=read_AD(i);

修改如下:
  s=read_AD(i);
  P1=s;

网友C:
要保证收、发的字符格式一样。如:同是ASCII码、同是HEX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读了2次转换数据,改成1次就OK了
P1=read_AD(i);
s=read_AD(i);

和这个应该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保证收、发的字符格式一样。如:同是ASCII码、同是HEX格式……

没懂,请指点。应该发送的是HEX格式的,接受也是按HEX显示。但它数据显示还是不对,我根据AD转换后现将其在P1口显示,然后再对比的,两个数差太多了

网友A:
我这次不加译码器工作后,传输数据就正确了,本来译码器只是进行片选,但为什么加入译码器进行片选就不行了呢?求指点

网友D:
晶振是否正确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应该没关系

如果和确认和这个没关系,那有2点需要确认,常量->P1是否是你输出的常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应该没关系

如果确实和这个没有关系,那就需要确认
1.预定值(常量)输出到P1,你看到的是否是预定值
2.预定值(常量)输出SBUF,串口端显示是否是预定值
通过这2点判断问题在P1,还是在串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和这个没有关系,那就需要确认
1.预定值(常量)输出到P1,你看到的是否是预定值
2.预定值(常 ...

问题应该在串口,但是我不加译码器控制时,串口接受的数又正常了。。。。。

网友A:
晶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