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的温控系统温度问题

楼主(2019-04-20):
我的温度 显示不能随传感器温度的改变而变化是为什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3^5;                //温度传感器
sbit beep=P3^7;
sbit  rs=P2^4;            //控制发光二极管
sbit rw=P2^3;
sbit lcde=P2^2;
                uchar tp,tpx,num,count,miao,fen,shi;
        uchar code table[]="happy everyday!";
        uchar code table1[]=": :";
        uchar code table2[]="weather:cold";
        uchar code table3[]="weather:hot";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2(uint i)
        {
        while(i--);

}
  ////***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             //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ds=1;
        delay2(8);
        ds=0;
        delay2(90);
        ds=1;
        delay2(4);
        if(ds==0)
                delay2(14);
        ds=1;
}

uchar read_ds18b20_byte()            //读1字节数据函数(MSB)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s=0;
                dat=dat>>1;
                ds=1;
                if(ds==1)
                {
                        dat=dat|0x80;//最高位或上一个1,使得最高位为1
                }
                delay2(4);
        }
        return dat;//循环8次完成一个字节,并返回数据

}
void write_ds18b20_byte(uchar date)//向ds8b20写1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j=0;

        for(j=0;j<=8;j++)
        {
                ds=0;
                ds=date&0x01;  //取出数据最低位送到数据线
                delay2(5);
                ds=1;
                date=date>>1;//字节右移一位,接着取第二位
delay2(5);
        }
}
int read_ds18b20_temp()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uchar  a=0;//低8位
        uint b=0;//高8位
        uint t=0;//组成新温度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_byte(0xcc);
        write_ds18b20_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_byte(0xcc);
        write_ds18b20_byte(0xbe);
        a=read_ds18b20_byte();
        b=read_ds18b20_byte();
        a=a&0x00ff;
        b=(b&0x000f)<<8;
        t=a|b;
        return t;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rs=0;
        rw=0;
        lcde=0;
        delay(5);
        lcde=0;
        P1=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
        rs=1;
        rw=0;
        delay(5);
        lcde=0;
        P1=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endudisplay()//显示温度数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型的温度值
{
        uint tp,tpz;
        uchar tp2,tpshi,tpge,tpxiao;
tp=read_ds18b20_temp();
        tp2=tp&0x000f;
        tpxiao=tp2*0.0625;
        tpz=(tp&0x0ff0)>>4;
        tpz=tpz*0.0625;
        tpshi=tpz/10;
        tpge=tpz%10;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e(tpshi+0x30);
        writedate(tpge+0x30);
        writedate('.') ;
        writedate(tpxiao+0x30);
        writedate(0xdf);
        writedate('C');
        if(tpz<15)
        {
                write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date(table2[num]);
                        delay(5);
                        beep=0;
                }
        }
        if((tpz<25)&&(tpz>=15))
        {
                write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date(table[num]);
                        delay(5);
                        beep=1;
                }
        }
        if(tpz>25)
        {
                write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date(table3[num]);
                        delay(5);

                }
        }
}
void write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com(0x80+0x40+add);
        writedate(0x30+shi);
        writedate(0x30+ge);
        writecom(0x80+0x40+add);
}
void init()
{
        lcde=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delay(5);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miao=15;
        fen=12;
        shi=12;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endudisplay();
                writesfm(0,shi);
                        writesfm(3,fen);
                        writesfm(6,miao);
                writecom(0x80+0x40+2);
                writedate(':');
                writecom(0x80+0x40+5);
                writedat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shi++;
                                        fen=0;
                                        if(shi==24)
                                                shi=0;
                                }
                        }
                }
        }

网友A:
中断会影响18b20   的读值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属于模拟I2C的时序问题

网友B:
给你改好了,仿真和程序的LCD用的是P0,你自己改回P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3^5;                //温度传感器
sbit beep=P3^7;
sbit  rs=P2^4;            //控制发光二极管
sbit rw=P2^3;
sbit lcde=P2^2;
uchar tp,tpx,num,count,miao,fen,shi;
uchar code table[]= "happy everyday! ";
uchar code table1[]=": :";
uchar code table2[]="weather:cold    ";
uchar code table3[]="weather:hot     ";

void delay_us(uchar us)//约2us延时函数
{
        while(--us);
}
void delay(uchar z)//约1ms延时函数
{
        while(z--)
        {
                delay_us(245);
                delay_us(245);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dat;
        for(i=0;i<8;i++)
        {
                DS=0;
                dat>>=1;
                DS=1;
                if(DS)
                        dat|=0x80;
                delay_us(25);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DS=dat&0x01;
                delay_us(25);//延时
                DS=1;//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的写入
                dat>>=1;
        }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S=1;
        delay_us(5);
        DS=0;
        delay_us(200);//拉低总线499.45us,总线上的温度传感器将会被全部复位
        delay_us(200);
        DS=1;//释放总线
        delay_us(50);//延时37.95us,等待温度传感器发回存在信号
        i=DS;
        delay_us(25);//延时141.95us,读取温度传感器存在的时间
        return (i);
}
uint ReadTemperature()
{
        uint H,i;
        uchar L;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10);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传感器暂存器的值
        L=read_byte();
        H=read_byte();
        H<<=8;
        i=L+H;
        return(i);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rs=0;
        rw=0;
        lcde=0;
        delay(5);
        lcde=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
        rs=1;
        rw=0;
        delay(5);
        lcde=0;
        P0=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endudisplay()//显示温度数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型的温度值
{
        uint tp,tpz;
        uchar tpshi,tpge,tpxiao;
        tp=ReadTemperature();
        if(tp>0x0630 || (tp&0x8000)>0)//限制在0~99范围
                tp=0;
        tpz=tp>>4;                //分解为整数;
        tpxiao=tp&0x0f;//分解为小数
        tpxiao=tpxiao*6/10;//保留一位小数
/*
        tp2=tp&0x000f;
        tpxiao=tp2*0.0625;
        tpz=(tp&0x0ff0)>>4;
        tpz=tpz*0.0625;
*/
        tpshi=tpz/10;
        tpge=tpz%10;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e(tpshi+0x30);
        writedate(tpge+0x30);
        writedate('.') ;
        writedate(tpxiao+0x30);
        writedate(0xdf);
        writedate('C');
        if(tpz<15)
        {
                write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date(table2[num]);
                        delay(5);
                        beep=0;
                }
        }
        if((tpz<25)&&(tpz>=15))
        {
                write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date(table[num]);
                        delay(5);
                        beep=1;
                }
        }
        if(tpz>25)
        {
                write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date(table3[num]);
                        delay(5);
                }
        }
}
void write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com(0x80+0x40+add);
        writedate(0x30+shi);
        writedate(0x30+ge);
        writecom(0x80+0x40+add);
}
void init()
{
        lcde=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delay(5);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miao=15;
        fen=12;
        shi=12;
}

void main()
{
        init();
        writecom(0x80+0x40+2);
        writedate(':');
        writecom(0x80+0x40+5);
        writedate(':');
        while(1)
        {
                wendudisplay();
                writesfm(0,shi);
                writesfm(3,fen);
                writesfm(6,miao);
//                writecom(0x80+0x40+2);
//                writedate(':');
//                writecom(0x80+0x40+5);
//                writedat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shi++;
                                fen=0;
                                if(shi==24)
                                shi=0;
                        }
                }
        }
}

网友C:
单片机时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