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大神:为什么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
小白提问大神:为什么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网友A(2019-04-20):
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

网友B:
你的这个单片机得要让它冷启动一下电脑才会检测到单片机存在,就是在你点击下载的同时,按一下单片机上开关,让它关闭后立即按这个开关让它开启,烧录软件才会检测到单片机并进行程序的烧录

网友C:
因为没有连接成功呀,再好好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D:
断电再上电就可自动下载程序。

网友E:
你可以,烧写程序的时候,把电源极把出来,再次插回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烧写程序的时候,把电源极把出来,再次插回去

试了,没有用

网友D:
电脑上USB-TTL驱动?能识别?串口号选择正确?电源的电压5V还是3.3V选择正确?

网友G:
电压选择对了嘛  接线有没有错误  单片机型号有没有选择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