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智能寻迹小车时用红外转弯遇到直角怎么办(两边黑线)

楼主(2019-04-20):
用51做智能寻迹小车时用红外转弯遇到直角怎么办(两边黑线),一共用了四个红外探头,前面和两边,但是转弯总是转不过去,如果大佬能附上程序就不胜感激了

网友A:
如果你真正地理解了循迹的原理,直线与弯线的道理是相通的。再仔细研究一下原理,应当可以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B:
二个探头同时接收到黑线和同时接收白色不是一样吗?直行就可。

网友C:
我之前做的是奇数个探测器,其中中间和一边的探测到黑线,另外一边没有探测到,然后拐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