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ano+I2C LCD1602+SHT3XD温湿度显示器

楼主:
忙碌了一周,终于做成了基于arduino nano和I2C模式下,以sht3xd为传感器的温湿度计。头文件是“adafruit sht3xd.h"和”LiquidCrystal_lCD1602_I2C.h". 两个器件都用的是I2C模式,都用到了nano的A4、A5脚,所以各自地址要清楚。sht3xd的是0x44, lcd1602的是0x3F(也有0x27/0x20的)。常用的玩意,就不上程序了。可借鉴Dht11的程序,祝大家成功!

网友A(2019-04-20):
好东东 能分享源码等资料吗?

网友B:
有资料共享吗?

网友C:
各位网友,我在某宝购买了sht30和sht31后,页面会附上adafruit sht3xd材料的网址,其中的文件包就包含<adafruit sht3xd.h>,再在度娘上搜I2C_Lcd1602头文件很方便,借鉴arduino+dht11的文章以及aruduino+I2C_Lcd1602 test等文章,修改一下就行。祝你们成功!有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C:
请参考/***************************************************
  This is an example for the SHT31-D Humidity & Temp Sensor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work with the SHT31-D sensor from Adafruit

  These sensors use I2C to communicate, 2 pins are required to
  interface
  Hardware connections for Arduino Nano:
  VDD to 3.3V DC
  SDA to A4
  SCL to A5
  GND to common groud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SHT31.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Adafruit_SHT31 sht31 = Adafruit_SHT31();

#if defined(ARDUINO_ARCH_SAMD)
// for Zero, output on USB Serial console, remove line below if using programming port to program the Zero!
   #define Serial SerialUSB
#endif

void setup() {
//#ifndef ESP8266
// while (!Serial);     // will pause Zero, Leonardo, etc until serial console opens
//#endif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SHT31 test");
  if (! sht31.begin(0x44)) {   // Set to 0x45 for alternate i2c addr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SHT31");
    while (1)
    delay(1);
  }
}

void loop() {
  float t = sht31.readTemperature();
  float h = sht31.readHumidity();

  if (! isnan(t)) {  // check if 'is not a number'
    Serial.print("Temp *C = "); Serial.println(t);
  } else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read temperature");
  }

  if (! isnan(h)) {  // check if 'is not a number'
    Serial.print("Hum. % = "); Serial.println(h);
  } else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read humidity");
  }
  Serial.println();
  delay(5000);
}

网友D:
这个传感器就是个贵呀!

网友E(2021-03-18):
这个可以换成其他的I2C引脚吗

网友C(2022-08-10):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源码等资料吗?

后悔没有存代码,现在我也在找这类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换成其他的I2C引脚吗

A4.A5是IIC专用SCL和SDA

网友F(2023-07-29):
非常感谢,很需要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