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工作方式选择问题

楼主(2019-04-20):
动问各位大侠:我想做一个双机通信的程序,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采用方式3,第9位数据做为校验位,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都有哪些需要设置的要点,谢谢!

网友A:
直接做就可以了,不用考虑太多,加油。

网友B:
只要通信双方设置一致就可以

网友C:
可以先试试,看看结果。网上还能查到有好多方案,比如再加上帧头帧尾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