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画完原理图后编译,报GND的错误Global Power-Object GND at 860,280has been re...

楼主:
Altium Designer问题,Global Power-Object GND at 860,280has been reduced to local level by presence of port at 900,350我搞了半天,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烦躁的很啊。求解。
而且我这是层次原理图,每个原理图都有这个问题。

这是我做的

网友A(2019-04-20):
有元件号重复问题,信号标号方向问题。

网友B(2020-03-24):
解决了吗?

网友C(2021-01-08):
怎么搞啊?
Global Power-Object VCC at 10500mil,1700milhas been reduced to local level by presence of port at 7600mil,7000mil

网友D(2021-03-27):
引用 网友C:
怎么搞啊?
Global Power-Object VCC at 10500mil,1700milhas been reduced to local level by presence o ...

应该是电源端口重复了,图中的两种端口是一回事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端口重复了,图中的两种端口是一回事儿。

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F:
电源端口本身就是全局的,不需要再层次原理图中单独放置这个入口。

网友G(2021-08-17):
引用 网友F:
电源端口本身就是全局的,不需要再层次原理图中单独放置这个入口。

正解

网友H(2022-03-17):
引用 网友F:
电源端口本身就是全局的,不需要再层次原理图中单独放置这个入口。

大神!终于解决了。。。

网友I(2022-07-24):
引用 网友H:
大神!终于解决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Power-Object“这个元素是天生的自带“全局属性”的,不管它边的是什么网络,在层次电路中不用再单独设置“PORT”,而“PORT”是局部属性

网友K(2025-08-06):
我的这种错误是连线错误,另外的一个IO口间接的连接到了GND上,修改之后就没有这种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