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个电磁炉的加热电路,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来控制电磁炉的加热线圈功率的大小

楼主(2019-04-20):
如题,如题,这个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可以参考了解一下早前出售的万能板

网友B:
用PMW控制功率管(MOS管、晶体管等),还要温度反馈,温度闭环。

网友C:
市售的电磁炉都是以最大输出功率工作,用开停比来调整平均输出功率。也就是开几分钟停几分钟。这类的参考资料很多。

网友D(2023-08-20):
引用 网友C:
市售的电磁炉都是以最大输出功率工作,用开停比来调整平均输出功率。也就是开几分钟停几分钟。这类的参考资 ...

给个链接,学习下

网友E:
楼主的设想绝对不可行,电磁炉频率一定,能随意更改。但是这个问题起码要上大学,学过复变,才能学习相关的电路理论,楼主恐怕不能搞这么高深的东西。

网友F:
虽然单片机可以输出高达上MHZ频率的PWM,但你想直接用来控制电磁炉,那肯定是不行的
除非你用的是电磁炉专用单片机,这方面,合泰单片机就有专用单片机,美的上面用的,大多是全泰单片机来控制的
检锅: 就是检查上面有没有锅,锅不是你要的那个锅
高速开关:这里的高速指的是开关速度的高速,不是高频,电磁炉一定是要高速电路的
NTC温度控制:检测面板温度是否过高,高了就执行对应操作
这几个是最基本的,我个人觉得,你现在是没有能力去设计这样的电路的
我曾经尝试过修电磁炉,换了个管子,插上插头就炸了

网友G:
楼主可能认为电磁炉的加热是一条电炉丝。

网友H:
根据设定值和满量程值比较,得到一个百分比,将该百分比作为正占空比的值去给电磁炉加热,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出。如果想得到精确控制,可以考虑PID或者LQR算法

网友I:
查一下电磁炉的驱动脉冲频率。由单片机输出可控这个频率的脉冲驱动栅极驱动芯片来控制电磁炉的IGBT管。可以让单片机在一定时段(可以设定1S-10S)输出驱动脉冲(例如设定时段为1S,可以让单片机500ms输出驱动脉冲),这样,可以让IGBT管处于间歇工作状态从而控制了占空比。现在的栅极驱动芯片有使能控制端,让单片机输出的驱动脉冲送到栅极驱动芯片的触发端,只要控制栅极驱动芯片的使能端就可以控制IGBT管的工作。

网友I:
如果需要隔离,可以考虑使用高速光耦传输触发脉冲。普通光耦控制栅极驱动芯片的使能端

网友I:
逻辑光耦FOD8342可以作为隔离元件传输单片机的驱动脉冲,电磁炉的工作频率一般在40KHz左右。单片机输出一个40KHz方波脉冲应该可以。只是电磁炉的其他保护功能,谐振状态不好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查一下电磁炉的驱动脉冲频率。由单片机输出可控这个频率的脉冲驱动栅极驱动芯片来控制电磁炉的IGBT管。可以 ...

建议你先了解下电磁炉的原理再来发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先了解下电磁炉的原理再来发言。

楼主并不一定是要电磁炉的功能!可能是利用线圈的涡流加热功能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虽然单片机可以输出高达上MHZ频率的PWM,但你想直接用来控制电磁炉,那肯定是不行的
除非你用的是电磁炉专用 ...

学习到了知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先了解下电磁炉的原理再来发言。

如果开关管偶尔有击穿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击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