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RF模块和51单片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9-04-20):
买了个rc522模块,和51单片机采用SPI通信,通信的引脚都是按照示例程序接的,但是rc522的电源接口怎么接,它要求3.3V的电压,手中的材料只有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rc522模块和杜高线。

网友A:
好的用 5V - 3.3V 降压芯片,用电阻降压应急也行

网友B:
mas1117-3.3稳压管即可,如果没有可以串联两个二极管降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用 5V - 3.3V 降压芯片,用电阻降压应急也行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s1117-3.3稳压管即可,如果没有可以串联两个二极管降压使用。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