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下面几行代码的意思求解

楼主(2019-04-20):
求助
                 bai=s/100;
                 shi=s/10%10;
                 ge=s%10%10;
                 Lcd1602_WriteCom(0x80+0x02);
                 Lcd1602_WriteData(0x30+bai);
                 Lcd1602_WriteData(0x30+shi);
                 Lcd1602_WriteData(0x30+ge);
这些啥意思啊

下面是完整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hi,ge,bai;
         int jia=0;
         unsigned long  int s=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trig=P1^1;
        sbit echo=P1^3;

        void start()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uchar Lcd1602_ReadBusy()
    {
       uchar temp;
       RS=0;
       RW=1;
       _nop_();
       P0=0xff;

       _nop_();
       E=1;
       _nop_();
       temp=P0;
       _nop_();
       E=0;
       return (temp&0x80);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
       while(Lcd1602_ReadBusy());
       RS=0;
       RW=0;
       _nop_();
       P0=com;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
       while(Lcd1602_ReadBusy());
       RS=1;
       RW=0;
       _nop_();
       P0=dat;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init()
    {
       delay(15);
       Lcd1602_WriteCom(0x38);
       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38);
       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WriteCom(0x0c);
       Lcd1602_WriteCom(0x01);
       Lcd1602_WriteCom(0x06);
    }

         void  main()
         {
                 while(1)
                 {
                 TMOD=0x01;
                 ET0=1;
                 EA=1;
                 TL0=0;
                 TH0=0;
                 start();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s=TH0*256+TL0+jia;
                 jia=0;
                 s=s*0.017*12/11;
                 Lcd1602_init();
                 bai=s/100;
                 shi=s/10%10;
                 ge=s%10%10;
                 Lcd1602_WriteCom(0x80+0x02);
                 Lcd1602_WriteData(0x30+bai);
                 Lcd1602_WriteData(0x30+shi);
                 Lcd1602_WriteData(0x30+ge);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jia=jia+65536;
         TH0=0;
         TL0=0;
         }

网友A:
前三行,是将测量到的距离S,转换为可显示的各位数,百位、十位、个位
我个人习惯这样写:
bai=s/100;
shi=(s%100)/10;
ge=(s%10)/1;
后四行是对1602的显示进行操作:
第四行是向1602发命令,是指定显示位置的意思
最后三行就是显示内容了,0x30的ASCII码数字开始的位置,即将显示值转换为显示码。

网友B:
取各个位的数值分别储存为单个字符,在LCD1602上显示

网友C:
bai=s/100;
shi=s/10%10;
ge=s%10%10;
Lcd1602_WriteCom(0x80+0x02);
Lcd1602_WriteData(0x30+bai);
Lcd1602_WriteData(0x30+shi);
Lcd1602_WriteData(0x30+ge);

分别取得s的百位、十位、个位,然后在1602显示屏的第一行的第三个字符处开始显示它们。

网友D:
将数值分成百十个并显示在160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