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Q-2探头怎么预热,还有探头怎么区别A和B

楼主(2019-04-20):
我买了一个MQ-2烟雾传感器探头,请问需要预热吗,怎么预热,还有我怎么区别他的管脚。如图

网友A:
接线如图,就是MQ-2字体朝下接,预热的话通电就预热了

网友B:
楼主找它资料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可按图接线,接通电源即开始持续加温,预热20~30秒即可稳定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