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Proteus仿真OLED问题

楼主:
最近在使用PROTEUS仿真OLED,因为手边没有OLED,所以只能做仿真,但是遇到了问题,希望论坛大佬指导下。
Proteus使用的是8.6版本。51单片机,OLED显示模块UG-2864HSWEG01,IIC接口,P1.0和P1.1,程序使用的是中景园的IIC标准例程。仿真显示一直黑屏,如下,附上测试程序,请知道的大佬指导下。

网友A(2019-04-21):
问题出在单片机端口与液晶屏都没相互对应的标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单片机端口与液晶屏都没相互对应的标签

P1.0和P1.1呀,明明标了,

网友C:
我不确定中景园林的例程可以放到PROTEUS里面仿真,我也没有测试过,但因为PROTEUS是国外的产品,所以它采用的OLED也应当是国外的产品或者标准或者主控芯片之类的,你最好查下中景园林的OLED采用的控制芯片和PROTEUS里面OLED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就只能百度或者goole了

网友D:
oled总线,就是那蓝色粗线上要设置标号D[0...7]另一条设置标号BS[0...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确定中景园林的例程可以放到PROTEUS里面仿真,我也没有测试过,但因为PROTEUS是国外的产品,所以它采用 ...

谢谢,还在调试,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E(2019-11-22):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49872-1.html

蛮好的链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49872-1.html

oled和lcd有区别吗

网友G(2020-02-11):
我跟你一样,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G:
我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H(2020-03-12):
能发仿真工程吗,楼主,感谢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J: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用中景园的oled的驱动,使用51单片机进行仿真,虽然实物显示,但是protuse仿真黑屏不显示

网友K(2020-10-10):
楼主,解决没有。我现在是显示卡顿,有时乱码

网友L:
是不是屏的驱动IC不同

网友M(2021-12-26):
在51中仿真通过了,但是移植到stm32又不行了,醉了

网友N(2022-03-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O(2022-06-04):
不使用网络标号,直接连线,

网友P:
引用 网友D:
oled总线,就是那蓝色粗线上要设置标号D[0...7]另一条设置标号BS[0...2]。

太强了,我看了半天没看见,多谢老哥,赞一个墨墨迹

网友Q:
可能没接好吧

网友R:
这样子接线。

网友S:
你好程序能否分享一下,使用楼主的程序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你好程序能否分享一下,使用楼主的程序吗

使用楼主的程序 就可以了。

网友T(2022-08-19):
楼主可以发一下仿真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