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4372|回2|收藏
楼主 ID:338671 只看他

楼主(2019-04-20):
今天使用Proteus自行绘制一个原理图,用来学习LCD602,在Proteus中是没有LCD1602的,所有使用了Lm06l来替代
1)按照我最初的想法是,在第一行显示 who am I 在第二行显示 china的
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在第二行显示数据,write_com(0xC0);经过我自行调试发现问题出现在这里,
我把这句代码删除掉之后,china是跟在who am I 后面显示的
电路原理图
下面是代码

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void);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int date); //写数据函数
void delay(int z);

sbit lcdrs =P2^7;  //液晶屏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rw =P2^6;        //液晶屏读写端
sbit lcden =P2^5;        //使能端

void delay(int z)        //延时1ms
{
        in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 = 0;
        lcdrw = 0;
        P0 = com;
        delay(5);
        lcden = 0;
        delay(5);
        lcden = 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lcdrs = 1;
        lcdrw = 0;
        P0 = date;
        delay(5);
        lcden = 0;
        delay(5);
        lcden = 1;
}

void init(void)
{
        lcden = 0;//默认使能端是低电平
        lcdrw = 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f);//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一,且光标加一
        //write_com(0x07)当读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一,且光标加一,且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左移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
        int mun1,mun2,i,j;
        uchar table1[20]="Who am I";
        uchar table2[20]="china";

        mun1 = strlen(table1);
        mun2 = strlen(table2);
        init();
        for(i=0;i<mun1;i++)
        {
                write_data(table1[i]);
                delay(200);
        }

        //重新设置显示指针
        write_com(0xc0);//把指针移到第二行去显示,如果没有这句那么china会接在who am i 后面显示,会发生字符被吞的现象

        for(j=0;j<mun2;j++)
        {
write_data(table2[j]);
                delay(200);
        }

        while(1);
}

沙发 ID:213173 只看他

网友:
错误1.void write_data(uint date);声明写数据函数的参数数据类型错误
错误2.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中lcden逻辑电平错误

错误3.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中lcden逻辑电平错误

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void);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void delay(int z);

sbit lcdrs =P2^7;  //液晶屏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rw =P2^6;        //液晶屏读写端
sbit lcden =P2^5;        //使能端

void delay(int z)        //延时1ms
{
        in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 = 0;
        lcdrw = 0;
        P0 = com;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lcdrs = 1;
        lcdrw = 0;
        P0 = date;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init(void)
{
        lcden = 0;//默认使能端是低电平
        lcdrw = 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f);//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一,且光标加一
// write_com(0x07)当读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一,且光标加一,且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左移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
        int mun1,mun2,i,j;
        uchar table1[20]="Who am I";
        uchar table2[20]="china";

        mun1 = strlen(table1);
        mun2 = strlen(table2);
        init();
        for(i=0;i<mun1;i++)
        {
                write_data(table1[i]);
                delay(200);
        }

        //重新设置显示指针
        write_com(0xc0);

        for(j=0;j<mun2;j++)
        {
                write_data(table2[j]);
                delay(200);
        }

        while(1);
}

板凳 ID:338671 只看他

网友:
谢谢大佬的答疑,是我对于数据类型理解不到位,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