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12864仿真推箱子游戏,什么都不显示,只是黑屏变蓝屏

楼主(2019-04-20):
请各位帮看看为啥这个在仿真里显示不出来,是哪里有问题吗?

#include<reg52.h>          //此处省略定义uint,uchar
#define DATA_PORT P0
sbit LCD12864_RS   = P2^0;           //寄存器选择
sbit LCD12864_RW  = P2^1;           //读/写控制
sbit LCD12864_E   = P2^2;                //使能,此处PSB为并行方式
sbit LCD12864_RST   = P2^4;

//此处省略定义按键IO口

xdata uchar game=0;           //当前第几关
xdata uchar renwu_x,renwu_y;  //人所在位置的坐标

//关卡8*8点阵 人物1,砖头2,箱子3,目的4,成功5,人物目的6
uchar idata map_ram[8][8]={
   0,0,0,0,0,0,0,0,
   0,1,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uchar code map[][8][8]={
  2,2,2,2,2,2,2,2,                //第一关
  2,0,0,0,0,0,1,2,
  2,0,0,0,5,0,0,2,
  2,0,0,2,2,2,2,2,
  2,2,0,0,2,0,0,0,
  2,0,3,0,2,0,0,0,
  2,0,0,4,2,0,0,0,
  2,2,2,2,2,0,0,0,
};                                 //此处省略剩余关卡

uchar code map0[]={

                        "  推箱子  "
                        "  学电子  "
                        "         "
                        "         "
            };

uchar code tuxiang[7][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
   0x3C,0x3C,0x18,0x7E,0x5A,0x24,0x42,0x81,//人物
   0x77,0x77,0x77,0x00,0xEE,0xEE,0xEE,0x00,//砖头
   0xFF,0xC3,0xA5,0x99,0x99,0xA5,0xC3,0xFF,//箱子
...
};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Lcd_WriteCmd(cmd);
void Lcd_WriteData(dat);
void delay_1ms();
void Lcd_Init();     //初始化界面
void Lcd_ClearScreen(void);         //清除显示整个图片
void busy(void);          //忙标志位检查
void Init_0(void);     //初始化开始界面,等待进入游戏
void guoguan(void);            //过关后刷新界面
//在指定位置一次显示两个标题
void print_title(uchar xx,uchar yy,uchar code*title1,uchar code*title2);
//在指定位置打印
void print_onetitle(uchar xx,uchar yy,uchar code*title);
void shuaxin(void);     //刷新屏幕
void key_scan(char sx,char zy);
//此处省略延时函数

void key_scan(char sx,char zy)
{
   if(map_ram[renwu_x][renwu_y]==1)   //人物
   {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0)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0]);
           map_ram[renwu_x][renwu_y]=0;
           renwu_x = renwu_x+sx;
           renwu_y=renwu_y+zy;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1]);
           map_ram[renwu_x][renwu_y]=1;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4)
//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0]);
//           map_ram[renwu_x][renwu_y]=0;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6]);
//           map_ram[renwu_x][renwu_y]=6;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3)
//         {
//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0)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0]);
//                   map_ram[renwu_x][renwu_y]=0;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1]);
//                   map_ram[renwu_x][renwu_y]=1;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3]);
//                   map_ram[renwu_x][renwu_y]=3;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4)
//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0]);
//           map_ram[renwu_x][renwu_y]=0;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1]);
//           map_ram[renwu_x][renwu_y]=1;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5]);
//           map_ram[renwu_x][renwu_y]=5;
//         }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5)
//         {
//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0)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0]);
//                   map_ram[renwu_x][renwu_y]=0;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6]);
//                   map_ram[renwu_x][renwu_y]=6;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3]);
//                   map_ram[renwu_x][renwu_y]=3;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4)
//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0]);
//           map_ram[renwu_x][renwu_y]=0;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6]);
//           map_ram[renwu_x][renwu_y]=6;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5]);
//           map_ram[renwu_x][renwu_y]=5;
//          }
//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6)
//         {
//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0)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0]);
//                   map_ram[renwu_x][renwu_y]=0;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4]);
//                   map_ram[renwu_x][renwu_y]=4;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1]);
//                   map_ram[renwu_x][renwu_y]=1;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4)
//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4]);
//           map_ram[renwu_x][renwu_y]=4;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6]);
//           map_ram[renwu_x][renwu_y]=6;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6]);
//           map_ram[renwu_x][renwu_y]=6;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3)
//         {
//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0)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4]);
//                   map_ram[renwu_x][renwu_y]=4;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1]);
//                   map_ram[renwu_x][renwu_y]=1;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3]);
//                   map_ram[renwu_x][renwu_y]=3;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4)
//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4]);
//           map_ram[renwu_x][renwu_y]=4;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1]);
//           map_ram[renwu_x][renwu_y]=1;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5]);
//           map_ram[renwu_x][renwu_y]=5;
//          }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5)
//         {
//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0)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4]);
//                   map_ram[renwu_x][renwu_y]=4;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6]);
//                   map_ram[renwu_x][renwu_y]=6;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3]);
//                   map_ram[renwu_x][renwu_y]=3;
//                  }
//          else if(map_ram[renwu_x+sx][renwu_y+zy]==4)
//          {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4]);
//           map_ram[renwu_x][renwu_y]=4;
//           renwu_x = renwu_x+sx;
//           renwu_y=renwu_y+zy;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6]);
//           map_ram[renwu_x][renwu_y]=6;
//           print_onetitle(renwu_x,renwu_y,tuxiang[5]);
//           map_ram[renwu_x][renwu_y]=5;
//          }
//        }
//  }
}

void Init_0(void)          //初始化界面,等待进入游戏
{
  uchar lala=0;
  Lcd_Init();
  delay_1ms(10);
  while(lala==0)
  {
    if(KEY_START==0)
            { delay_1ms(10);
              if(KEY_START==0)
            {
                          Lcd_WriteCmd(0x01);
//                        Lcd_WriteCmd(0x01);
                        Lcd_ClearScreen();
                        guoguan();
                        lala=1;
            }
          }
  }
}

void busy(void)           //忙标志位检查
{
  LCD12864_RS=0;
  LCD12864_RW=1;
  LCD12864_E=1;
  P0=0xff;
  while((P0&0x80)==0x80)
  delay_1ms(5);
  LCD12864_E=0;
}

void Lcd_WriteCmd(cmd)                   //写入一个命令到12864
{
    busy();
        LCD12864_E  = 1;           //使能
        LCD12864_RS = 0;       //select command,选择命令
        LCD12864_RW = 0;       //select write,选择写模式
        delay_1ms(5);
        DATA_PORT = cmd; //put command,放置命令
    LCD12864_E = 0;

}

void Lcd_WriteData(dat)                        //写入一个数据到12864
{
    busy();
        LCD12864_E  = 1;           //disable read,读使能
        LCD12864_RS = 1;       //select data,选择数据
        LCD12864_RW = 0;       //select write,选择写模式
        delay_1ms(5);
        DATA_PORT = dat;       //put data,放置数据
        LCD12864_E = 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uchar i;
        uchar code *p;
        p=map0;
        Lcd_Write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地址归位
        delay_1ms(5);
        Lcd_Write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Lcd_Write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
        delay_1ms(5);
        Lcd_Write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
        for(i=0;i<64;i++)                //自动右移
        {
          Lcd_WriteData(*p);
          p++;
        }
}

void Lcd_ClearScreen(void)
{
  uchar x,y;
  Lcd_WriteCmd(0x34);          //使用扩充指令
  for(y=0;y<64;y++)
   {
            Lcd_WriteCmd(y+0x80);          //读忙碌状态
         Lcd_WriteCmd(x+0x80);
         Lcd_WriteData(0x00);   }
}

void guoguan(void)               //过关后刷新界面
{
          uchar i,j;
        Lcd_ClearScreen();
        for(i=0;i<8;i++)
        for(j=0;j<8;j++)
        {
          map_ram[i][j]=map[game][j][i];
          if(map_ram[i][j]==1)
          {
            renwu_x=i;
                renwu_y=j;
          }
        }
        for(i=0;i<4;i++)
        for(j=0;j<8;j++)
        {
          print_title(i,j,tuxiang[map_ram[2*i][j]],tuxiang[map_ram[2*i+1][j]]);
        }
         game++;
}

void print_title(uchar xx,uchar yy,uchar code*title1,uchar code*title2)
{
   uchar j=0;
   uchar i=0;
   uchar y;
   if(yy>3)
   {
     xx=xx+8;
         yy=yy-4;
   }
   yy=yy*8;
   y=yy+8;
   Lcd_WriteCmd(0x36);        //8bit控制,扩充指,开显示
   for(;yy<y;yy++)                //上面32行
   {
     Lcd_WriteCmd(yy+0x80);             //y行地址
         Lcd_WriteCmd(xx+0x80);                 //x行地址
         Lcd_WriteData(title1[i++]);
         Lcd_WriteData(title2[j++]);
   }
}

//在指定位置打印
void print_onetitle(uchar xx,uchar yy,uchar code*title)
{
          uchar j=0;
        uchar i=0;
        uchar code *title1;
        uchar x,y,z;
        x=xx%2;
        if(x==1)
        {
          z=map[xx-1][yy];
          title1=tuxiang[z];
          if(yy>3)
          {
            xx=xx+8;
                yy=yy-4;
          }
          yy=yy*8;
          y=yy+8;
          Lcd_WriteCmd(0x36);        //8bit控制,扩充指,开显示
           for(;yy<y;yy++)                //上面32行
           {
             Lcd_WriteCmd(yy+0x80);             //y行地址
                 Lcd_WriteCmd(xx+0x80);                 //x行地址
                 Lcd_WriteData(title1[i++]);
                 Lcd_WriteData(title[j++]);
           }
        }
                if(x==0)
        {
          z=map[xx+1][yy];
          title1=tuxiang[z];
          if(yy>3)
          {
            xx=xx+8;
                yy=yy-4;
          }
          yy=yy*8;
          y=yy+8;
          Lcd_WriteCmd(0x36);        //8bit控制,扩充指,开显示
           for(;yy<y;yy++)                //上面32行
           {
             Lcd_WriteCmd(yy+0x80);             //y行地址
                 Lcd_WriteCmd(xx+0x80);                 //x行地址
                 Lcd_WriteData(title[i++]);
                 Lcd_WriteData(title1[j++]);
           }
        }
}

void shuanxin(void)
{
    uchar i,j;
    for(i=0;i<4;i++)
        for(j=0;j<8;j++)
        {
          print_title(i,j,tuxiang[map_ram[2*i][j]],tuxiang[map_ram[2*i+1][j]]);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
  Init_0();
  Lcd_ClearScreen();
  while(1)
  {
            if(KEY_UP==0)
                  {
                   delay_1ms(20);
                   if(KEY_UP==0)
                   {key_scan(1,0); }
                  }
           if(KEY_DOWN ==0)
                  {
                   delay_1ms(20);
                   if(KEY_DOWN==0)
                   {key_scan(-1,0); }
                  }
         if(KEY_LEFT ==0)
                  {
                   delay_1ms(20);
                   if(KEY_LEFT==0)
                   {key_scan(0,-1); }
                  }
          if(KEY_RIGHT ==0)
                  {
                   delay_1ms(20);
                   if(KEY_RIGHT==0)
                   {key_scan(0,-1); }
                  }
           if(KEY_START ==0)
                  {
                   delay_1ms(20);
                   if(KEY_LEFT==0)
                   { Lcd_ClearScreen();
                            shuaxin();
                   }
                  }
  }
}

网友A:
本帖需要重新编辑补全电路原理图,源码,详细说明与图片

网友B:
你好!
看程序是用的带字库液晶,你仿真里面用的是没有字库的液晶;
液晶类型型号不同,肯定不能正常显示,具体修改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