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iuno与NRF24L01通信怎样实现楼主怎样实现多个发送,一个接收数据、并且互不干扰

楼主(2019-04-20):
(无正文)

网友A:
nRF24LU1和nRF24L01无线部分是兼容的,可以互相通讯,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点。

一对多的时候(比如1对10),常用的方法:
所有发射端和接收端使用同样的信道、逻辑地址。然后在有效数据里面取出2个字节做为发射端的ID,这样,接收端可以接收多个,并且能够根据发射端的ID区分出发射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