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时时钟秒数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9-04-21):
实时时钟显示于lcd,没接vcc,而是电池供电,上电时时钟分钟正常走时,秒数乱码怎么回事,而且断电不走时(通过按键重设时间后秒数也正常走时,但断电后在上电秒数依旧乱码),不是代码的问题,代码用的别人提供的(淘宝买的),看过代码是上电直接读寄存器的时间,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单片机与液晶屏分属两套不同电源?

网友B:
没有硬件原理图和程序,不好猜。

网友C:
发一下线路图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硬件原理图和程序,不好猜。

万用表测过没有虚焊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DS18B20_3.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d 1                                //定义是否有温度功能  =0时无温度,=1时有温度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en=P2^7; sbit rw=P2^6;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rs=P2^5;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set=P3^0;          //设置键 sbit add=P3^1;          //加键 sbit dec=P3^2;          //减键 sbit seeNL_NZ=P3^3;        //查看农历/闹钟  sbit DQ=P3^7;                // sbit buzzer=P2^0;        //蜂鸣器,通过三极管8550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sbit led=P2^4;                 //LCD背光开关 bit  led1=1; bit NZ_sdgb=1; unsigned char temp_miao; unsigned char bltime;  //背光亮的时间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1^1; sbit SCLK=P1^0; sbit RST=P1^2;   char a,miao,shi,fen,ri,yue,week,setn; int temp,nian; uint flag;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bit c_moon;  char nz_shi,nz_fen,setNZn;            //定义闹钟变量 uchar shangyimiao,bsn,temp_hour;                        //记录上一秒时间 uchar T_NL_NZ;                                                        //计数器 bit timerOn=0;                                                        //闹钟启用标志位 bit baoshi=0;                                                        //整点报时标志位 bit  p_r=0;                                                                 //平年/润年  =0表示平年,=1表示润年 data uchar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nz_shi);         byte_write(0x2001, nz_fen);         byte_write(0x2002, timerOn);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nz_shi   = byte_read(0x2000);         nz_fen = byte_read(0x2001);         timerOn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nz_shi   = 12;                 nz_fen = 30;                 timerOn=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阳历转换阴历表************************************ code uchar year_code[597]={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bit c_moon;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10;     switch (month_p){         case 1:{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10==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default:return(2);     }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 year=temp1*10+temp2;         year=temp1*16+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month=temp1*16+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day=temp1*16+temp2;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table_addr=(year+0x64-1)*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temp3=temp2-1;       }       else{         temp3=temp2+0x1f-1;             }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_code1[9],day_code2[3]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_code1[9],     //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_code2[3]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8-1]+10-1     //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11-10]+10-1     if (month<10){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     else{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if ((month>0x2)&&(year%0x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year=0x63;c=1;}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                         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month_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c_moon=c;                 //HEX->BCD ,运算结束后,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year_moon=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month_moon=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day_moon=temp1|temp2;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星期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_week(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week得出阴历BCD数据 */ code uchar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 算法:日期+年份+所过闰年数+月较正数之和除7 的余数就是星期但如果是在 闰年又不到3 月份上述之和要减一天再除7 星期数为0 */ void Conver_week(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p1,p2;     year+=0x64;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p1=year/0x4;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p2=year+p1;     p2=p2%0x7;  //为节省资源,先进行一次取余,避免数大于0xff,避免使用整型数据     p2=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0x4==0&&month<3)p2-=1;     week=p2%0x7; }   /**************************************************************/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nlp[]={"NL:  -  -   PING"};        //农历平年显示 uchar code nlr[]={"NL:  -  -   RUN "};        //农历润年显示 uchar code NZd[]={"timer:   :      "};        //显示闹钟固定点 uchar code qk[]= {"                "};        //清空显示 uchar code tm[]= {"time"};    //=====================DS18B20============================================= //****************************************************************************** void Delayns(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n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n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ns(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ns(20);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ns(4);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ns(5);                 DQ = 1;                 dat>>=1;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over***********************/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int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int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int add,uint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int read_1302(uint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int temp11;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11=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11); }  uint BCD_Decimal(int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         uchar Decimal; //         Decimal=bcd>>4;          return((bcd>>4)*10+(bcd&0x0F));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4);//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07);//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1);//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17);//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7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int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int gw,sw,bw;         bw=dat/100;//取得百位         sw=dat%100/10;//取得十位数字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bw);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农历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l(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gw=dat%16;//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6;//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0: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TR1==1&&setn==0&&setNZn==0&&(add==0||dec==0))         NZ_sdgb=0;         if(led1==1)                                                                         //背光暗时,按下任意按键打开背光         {                 if(seeNL_NZ==0||set==0||add==0||dec==0)                 led1=0;         }         else if(led1==0)         {                 if(seeNL_NZ==0)                 {                         delay(9);                         if(seeNL_NZ==0)                         {                                 led1=0;                                 bltime=0; //                                NZ_sdgb=0;                                 if((setn==0)&&(setNZn==0))                                                                //在没有进入调时模式时才可按动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if(TR1==1)                                         {                                                 TR1=0;                                                         }                                         else                                         {                                                                         T_NL_NZ++;                                                 NZ_sdgb=1;                                                 if(T_NL_NZ==3)                                                 {                                                         setn=0;                                                         setNZn=0;                                                         T_NL_NZ=0;                                                         }                                         }                                                         }                                 while(seeNL_NZ==0);                         }                 }                                                           if(set==0)//---------------set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9);//延时,用于消抖动                         if(set==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led1=0;                                 bltime=0; //                                NZ_sdgb=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set);                                 if(T_NL_NZ==0x02)                        //证明是对闹钟进行设置                                 {                                         setNZn++;                                         if(setNZn==4)                        //闹钟设定成功,退回到正常显示并开启闹钟                                         {                                                 setNZn=0;                                                 setn=0; //                                                timerOn=1;                                                                         }                                         switch(setNZn)                                         {                                                 case 0:                                                //正常显示日期时间                                                         write_1602com(0x0c);        //设置光标不闪?                                                         write_1602com(er);                //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write_1602dat(NZd[a]);        //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write_sfm(7,nz_shi);        //闹钟 时                                                         write_sfm(10,nz_fen);        //闹钟 分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                                                        write_sfm(14,nz_miao);        //闹钟 秒                                                         break;                                                 case 1:                                                   //闹钟时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er+8);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小时位置显示光标   //er+0x09;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2:                                                //闹钟分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er+11);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位置显示光标   //er+0x09;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3:                                                //闹钟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0x0c);        //设置光标为不闪烁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break;                                                 }                                         }                                          else                                                                //证明是对时间及日期进行设置                                 {                                         if(T_NL_NZ==0)                                         {                                                 setn++;                                                 if(setn==7)                                                         setn=0;                        //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set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7);//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er+0x09;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4);  //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er+0x06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1);   //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4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5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6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0: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7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                 }         //------------------------------加键add----------------------------                                 if((setn!=0)&&(setNZn==0))//当set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add==0)  //上调键                         {                                 delay(10);                                 if(add==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add);                                         switch(set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6,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3,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0x00,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ri++;                                                                 if(ri>=32)                                                                         ri=1;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yue++;                                                                 if(yue>=13)                                                                         yue=1;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nian++;                                                          if(nian>=100)                                                                 nian=0;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dec,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dec==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dec==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dec);                                         switch(setn)                                         {                                                 case 1:                                                         miao--;                                                         if(miao<0)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6,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                                                         fen--;                                                         if(fen<0)                                                         fen=59;                                                         write_sfm(3,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                                                         shi--;                                                           if(shi<0)                                                         shi=23;                                                         write_sfm(0,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                                                         ri--;                                                         if(ri<=0)                                                         ri=31;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                                                         yue--;                                                         if(yue<=0)                                                         yue=12;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                                                         nian--;                                                          if(nian<0)                                                         nian=99;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if((setNZn!=0)&&(setn==0))                 {                         if(add==0)  //上调键                         {                                 delay(10);                                 if(add==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add);                                         switch(setNZn)                                         {                                                 case 3:                                                         timerOn=!timerOn;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break;                                                 case 2:                                                         nz_fen++;                                                         if(nz_fen>=60)                                                                 nz_fen=0;                                                         write_sfm(10,nz_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write_1602com(er+1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1:                                                         nz_shi++;                                                         if(nz_shi>=24)                                                                 nz_shi=0;                                                         write_sfm(7,nz_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write_1602com(er+8);//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减键dec,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dec==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dec==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dec);                                         switch(setNZn)                                         {                                                 case 3:                                                         timerOn=!timerOn;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break;                                                 case 2:                                                         nz_fen--;                                                         if(nz_fen<0)                                                                 nz_fen=59;                                                         write_sfm(10,nz_fen);                                                         write_1602com(er+1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1:                                                         nz_shi--;                                                           if(nz_shi<0)                                                         nz_shi=23;                                                         write_sfm(7,nz_shi);                                                         write_1602com(er+8);//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  //------------------------------- void init(void)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TH1=0x3C;         TL1=0xB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IT1=1;         IT0=0;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TR1=0; }   void alarm(void) {         if(shi==nz_shi&&fen==nz_fen&&miao==0&&NZ_sdgb==1)         {             TR1=1;         }         if(((shi==nz_shi)&&(fen==(nz_fen+1)))||NZ_sdgb==0)//闹钟手动关闭         {                 TR1=0;                 buzzer=1;         }         if((shi==nz_shi)&&(fen>nz_fen))         {                 TR1=0;                 buzzer=1;                 NZ_sdgb=1;         } }   void ZD_baoshi(void) {         buzzer=0;         delay(5);         buzzer=1;         bsn++;         if(bsn==temp_hour)         {                 bsn=0;                 baoshi=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P1=0xff;         flag=ReadTemperature()-5; //        delay(2000);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led1=0;           //打开LCD的背光电源     buzzer=0;                 //蜂鸣器长响一次     delay(100);     buzzer=1;         init_eeprom();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led=led1;                                 if(timerOn==1)                         alarm();        //闹钟输出                 if((fen==0)&&(miao==0))                 {                         if(shi>12)                                 temp_hour=shi-12;                         else                         {                                 if(shi==0)                                         temp_hour=12;                                 else                                         temp_hour=shi;                         }                         shangyimiao=miao;                         baoshi=1;                 }                 if(baoshi==1)                 {                         ZD_baoshi();                         do                                  keyscan();                         while(shangyimiao==miao);                                 shangyimiao=miao;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不读取,直接通过日期计算得到         if((led1==0))         {                 if(temp_miao!=miao)                 {                         temp_miao=miao;                         bltime++;                 }                 if(bltime==10)                 {                         led1=1;                         bltime=0;                 }         }       if(T_NL_NZ==1)                                                        //显示农历         {                 uint nian_temp,temp12;                 temp12=nian;                 nian_temp=2000+(temp12&0xF0)*10+temp12&0x0F;                 if((nian_temp%400==0)||((nian_temp%100!=0)&&(nian_temp%4==0)))  //判断是否为闰年                         p_r=1;                 else                         p_r=0;                 Conversion(0,nian,yue,ri);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if(p_r==0)                                 write_1602dat(nlp[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else                                  write_1602dat(nlr[a]);                 }                    write_nl(3,year_moon);//农历 年                 write_nl(6,month_moon);//农历 月                 write_nl(9,day_moon);//农历 日                  do                         keyscan();                 while(T_NL_NZ==1);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qk[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          if(T_NL_NZ==2)                                                                //显示闹钟时间,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write_1602dat(NZd[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write_sfm(7,nz_shi);//农历 年                 write_sfm(10,nz_fen);//农历 月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do                         keyscan();                 while(T_NL_NZ==2);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qk[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                   else         {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if(wd)                 {                          flag=ReadTemperature()-5;                           write_temp(10,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                 else                 {                         write_1602com(er+12);                         for(a=0;a<4;a++)                         {                                 write_1602dat(tm[a]);                         }                 }                   write_sfm(6,miao);//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3,fen);//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0,shi);//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   unsigned char count1;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TH1=0x3C;         TL1=0xB0; //        TR1=1;         count1++;         if(count1==10)         {                 count1=0;                 buzzer=!buzzer;         } }

网友A:
1302 要接 VCC 电源,否则会出现与单片机不同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