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改,编译时候的错误如图

楼主:
********************************AT89C52源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形变量定义为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iaozhun=  P1^0;                                           //定义端口
sbit jingji   =   P1^1;
sbit dandu  =   P1^2;
sbit paishuiled=  P1^3;
sbit qiangxi =   P1^4;
sbit ruoxi  =    P1^5;
sbit xidi   =    P1^6;
sbit piaoxi  =   P1^7;
sbit tuoshui =    P2^0;
sbit jinshui =    P2^2;
sbit paishui =    P2^3;
sbit zz    =     P2^4;
sbit fz    =     P2^5;
sbit baojing =    P2^1;
********************************键盘接口************************
sbit CX_key  =  P3^0;
sbit QR_key  =  P3^1;
sbit SW_key  =  P3^6;
sbit GKG_key =  P3^7;
********************************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tt,num,qr,qidong;
uint tt1=0;
bit XDshanshuo;
bit PXshanshuo;
bit TSshanshuo;
bit BJshanshuo;
******************************** 延时一秒************************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x;//,a,b,c
        while(i--)
T2CON=0X01
        for(x=0;x<20;x++)                                   //定时器定时5秒
        {
                TH2=0x3c;                                     //设置定时器初值
                TL2=0xb0;
                TR2=1;
                while(!TF2);                                   //查询计数是否溢出
                TF2=0                     //定时时间到,将定时器溢出标志位TF2清零
                while(!qidong);                                      //暂停语句
        }
}
******************************** 延时毫秒************************
void delayms(uint i)
{
        uchar x;
        while(i--)
        for(x=0;x<110;x++);
}
*******************************标准运行方式************************
void biaozhunfangshi()                              //标准方式运行
{
        jinshui=0;                                      //进水打开
        delay(4);                                       //延时
        jinshui=1;                                                //进水关闭
        xidi=0;                                             //洗涤打开
TR1=1;             XDshanshuo=1;                             //启动定时器1洗涤闪烁
delay(20);                                             //延时
        xidi=1;                                            //洗涤打开
        TR1=0; 1             XDshanshuo=0;                     //关掉定时器,洗涤闪烁
        zz=0;                                             //正转打开
        fz=0;                                             //反转打开
        paishui=0;         BJshanshuo=1;                         //排水打开
        delay(2);                                         //延时
        paishui=1;                                              //关掉排水
        jinshui=0;                                        //打开进水
        delay(4);                                         //延时
        jinshui=1; BJshanshuo=0;                           //关掉进水
        piaoxi=0;                                         //打开漂洗
        TR1=1;             PXshanshuo=1;                        //打开定时器1漂洗闪烁
        delay(20);                                        //延时
        piaoxi=1;                                        //关掉漂洗
        TR1=0;     PXshanshuo=0;                        //关掉定时器1.漂洗闪烁
        zz=0;                                            //打开正转
        fz=0;                                            //打开反转
        paishui=0;   BJshanshuo=1;                        //打开排水
        delay(2);                                         //延时
        paishui=1;                                        //关掉排水
        jinshui=0;                                        //打开进水
        delay(4);                                         //延时
        jinshui=1;  BJshanshuo=0;                          //关掉进水
        piaoxi=0;                                         //打开漂洗
        TR1=1;       PXshanshuo=1;                       //打开定时器1
        delay(20);                                        //延时
        piaoxi=1;                                        //关掉漂洗
        TR1=0;         PXshanshuo=0;                           //关掉定时器1
        zz=0;                                           //打开正转
        fz=0;                                           //打开反转
        paishui=0;         BJshanshuo=1;                        //打开排水
        delay(2);                                        //延时
    paishui=1;                                      //关掉排水
    tuoshui=0; Tsshansuo=1;                           //打开脱水
    delay(2);                                       //延时
tuoshui=1; Tsshansuo=0;                              //关掉脱水
biaozhun=1;                                        //关掉标准
}
****************************经济运行方式************************
void jingjifangshi()                                  //经济方式
jinshui=0;                                          //打开进水
delay  (4);                                         //延时
jinshui=1;                                          //关掉进水
xidi=0;                                            //打开洗涤
TR1=1;                                            //打开定时器1
XDshanshuo=1;                                     //打开洗涤闪烁
delay(30);                                          //延时
        xidi=1;                                         //关掉洗涤
        TR1=0;     XDshanshuo=0;                      //关掉定时器1
        zz=0;                                         //打开正转
        fz=0;                                          //关掉反转
        paishui=0;                                      //打开排水
        delay(2);                                        //延时
        paishui=1;                                      //关掉排水
        jinshui=0;                                       //打开进水
        delay(4);                                        //延时
        jinshui=1;                                       //关掉进水
        piaoxi=0;                                        //打开漂洗
        TR1=1;     PXshanshuo=1;                       //打开定时器1
        delay(20);                                       //延时
        piaoxi=1;                                        //关掉漂洗
        TR1=0;        PXshanshuo=0;                            //关掉定时器1
        zz=0;                                           //正转
        fz=0;//反转
        paishui=0;                                       //打开排水
        delay(2);                                        //延时
        paishui=1;                                       //关掉排水
        tuoshui=0;  TSshanshuo=1;                        //打开脱水
        delay(2);                                        //延时
        tuoshui=1;  TSshanshuo=0;                        //关掉脱水
        jingji=1;                                        //关闭进水
}
******************************单独运行方式************************
void dandufangshi()                                         //单独方式
{
jinshui=0;                                          //打开进水
        delay(4);                                        //延时
        jinshui=1;                                      //关掉进水
        xidi=0;                 XDshanshuo=1;                      //打开洗涤
        TR1=1;                                        //打开定时器1
        delay(30);                                      //延时
        xidi=1;                                        //关掉洗涤
TR1=0;                 XDshanshuo=0;                         //关掉定时器1
        zz=0;                                           //正转
        fz=0;                                           //反转
        dandu=1;

*******************************排水运行方式************************
void paishuifangshi()                                  //排水方式
{
        paishui=0;                                       //打开排水
        delay(2);                                        //延时
        paishui=1;                                       //关掉排水
        tuoshui=0;           TSshanshuo=1;                      //打开脱水
delay(2);                                            //延时
        tuoshui=1; TSshanshuo=1;                          //打开脱水
paishuiled=1;
}
*******************************强弱切换程序************************
void QiangRuoQieHuan();                             //强弱切换子程序
                switch(qr)
case 1:{qiangxi=0;ruoxi=1;}break;                                 //强洗
case 2:{qiangxi=1;ruoxi=0;}break;                                 //弱洗
case 3:{qr=1;}break;                                   //强弱
        }delayms(1);
}
*******************************主函数************************
void main()
EA=1                                              //打开中断总允许位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允许位
IT0=1;                                           //设置外部中断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EX1=1;                                             //外部中断1中断
IT1=1;                                          //设置边沿触发方式
TMOD=0x11;                                      //工作在方式三
TH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ET0=1;                                           //T0中断允许位
TR0=1;                                           //启动定时器
TH1=(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ET0=1;                                       //T0中断允许位
TR0=1;                                          //启动定时器
TH1=(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ET1=1;                                          //T1中断允许位
T2CON=0x01;                                   //定时器2工作方式1
num=1;
qr=1;                                           //关闭强弱
qidong=0;                                       //打开启动
while(1)
{
QiangRuoQieHuan();                              //强弱切换子程序
switch(num)                                            //程序LED指示
                {
        case 1:{biaozhun=0;jingji=1;dandu=1;paishuiled=1;}break;            //标准
case 2:{biaozhun=1;jingji=0;dandu=1;paishuiled=1;}break;               //经济
         case 3:{biaozhun=1;jingji=1;dandu=0;paishuiled=1;}break;          //单独
         case 4:{biaozhun=1;jingji=1;dandu=1;paishuiled=0;}break;          //排水
                }delayms(1);
                if(qidong==1)
                {
                        while(1)
                        {
                                switch(num)                                            //程序方式切换
                                {
                                        case 1:{biaozhunfangshi();}break;           //标准方式
                                        case 2:{jingjifangshi();}break;              //经济方式
                                        case 3:{dandufangshi();}break;              // 单独方式
                                        case 4:{paishuifangshi();}break;             //排水方式
                                }delayms(1); return;
                        }
                }
        }
}
*******************************中断   *********************************

void int0() interrupt 0                                                       //运行/暂停
{
        qidong++;                                          //启动
        if(qidong==2)                                       //如果启动打开
        {qidong=0;TR1=0;zz=0;fz=0;}                         //启动打开
}
void int0() interrupt 2                                    //盖开关
EA=0;                                              //关闭中断总允许位
TR0=0;                                             //关闭定时器0
TR0=1;                                              //启动定时器1
zz=0;                                              //打开正转
fz=0;                                              //打开反转
TR2=0;                                                //关闭定时器2
TF2=0;                          //定时时间到,将定时器溢出标志位TF2清零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中断类型号1
{
        TH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tt++;
        if(QR_key==0)                                      //强弱切换开关
        {
                delayms(5);                                      //延时
                if(QR_key==0)                                   //如果强弱开关键按下
                {
                qr++;                                           //强弱
                }while(!QR_key);
        }
        if(CX_key==0)                                      //程序选择键
        {
                delayms(5)                                     //延时
if(CX_key==0)                                        //如果按下程序键
                {num++;
                if(num==5)num=1;
                }
                while(!CX_key);
        }
*******************************盖开关************************

        if(GKG_key==0)                                                 //盖开关
        {
                while(!GKG_key)
                {TR1=0;zz=0;fz=0;}                       //关闭定时器1 正转、反转打开
                TR1=1;                                       //打开定时器1
        }
if(tt==14)                                                  //LED 0.7s 闪烁
        {
        tt=0;
        {
                if(XDshanshuo==1)                             //如果是高电平
                {xidi=!xidi;}                                  //不洗涤
                if(PXshanshuo==1)                             //如果是高电平
                {piaoxi=!piaoxi;}                              //不漂洗
                if(TSshanshuo==1)                             //如果是高电平
                {tuoshui=!tuoshui;}                            //不脱水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1中断类型号3
{
        TH1=(65536-50000)/256;                           //定初值
        TL1=(65536-50000)%256;                          //定初值
        if(tt1==0)                                             //电机正传
        {
                zz=0;
                fz=1;
        }
        if(tt1==120)                                      //6秒后电机停止
        {
                zz=1;                                        //电机停止
                fz=1;
        }
        tt1++;                                            //电机继续
        if(tt1==200)                                                   //4秒后电机反转
        {
                zz=1;                                         //反转
                fz=0;
}
        if(tt1==320)                                              //6秒后电机停止
        {
                zz=1;/                                        //电机不转
                fz=1;
        }
        if(tt1==400)                                      //4秒后电机正传
        {
                tt1=0;                                       //电机正转
        }

网友A(2019-04-21):
删除 NO.1 再编译

网友B:
带*的地方在前面加//,有的地方没加大括号,标点符号一定在英文输入的时候加,否则容易出错.

网友C:
错误类型是发现非法字符,第一行。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注释不是你这样写的,
要么这样写://注释,这种写法一般只管一行
要么这样写:/*注释*/,这种写法也以管很多行,只要在/*和*/之间的,都是注释,不论有多少行

网友D:
你的花括号{}丢了好几个,

网友E:
建议好好看书再写代码:(1)注释错误;
                                (2)函数声明缺少分号;
                                (3)主函数居然没有“{}”花括号;
                                (4)排版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