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8051F580 MCU晶振初始化的问题,想请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9-04-21):
VoidOscillator_Init()
{
   Int i=0;
   OSCXCN=0x00;//关闭外部晶振
   OSCICN=0xC7;//设置内部晶振
   For(i=0;i<3000;i++);
   While((OSCICN&0x10)==0);//判断第四位IFRDY是否为1,1则已起振
   RSTSRC= 0x04;//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我想用它内部的晶振24MHZ,请问就这样初始化可以吗,还需要配置CKCON吗?

网友A:
不是应该先开内部晶振再关外部的么

网友A:
void SYSCLK_Init (void) {    U8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ICN |= 0x87;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 its maximum frequency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SFRPAGE = SFRPAGE_sav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YSCLK_Init (void) {    U8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ICN |= 0x87 ...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用SFRPAG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