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一个温室检测,但是单片机程序无法让蜂鸣器报警和控制继电器,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9-04-21):
TH 和RH是300ms检测一次得到的数据,Data1和2是自己通过按键可以调整的阀值,这两个数据都能在lcd1602上正确显示,但是就是那个报警函数warn(),烧写后跟不不按照预定想法来实行。怎么样都不会报警,我把控制蜂鸣器的管脚连接led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希望大佬们帮我看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dht1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keypros.h"
#include"i2c.h"

sbit beep=P1^4;
sbit switch1=P1^5;
sbit switch2=P1^6;
extern uint RH,TH;
extern uint rec_dat1[2];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extern uint rec_dat2[2];
extern uint Data1,Data2;
extern uchar menu,flat;
uchar DHT11;
uchar i;
uchar menu1_1[]={"Temp:   C   T:"},menu1_2[]={"Humi:  %RH  H:"},menu2[]={"Temp"},menu3[]={"Humi"};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Data1<=TH)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p=1;    //报警
   switch1=1;
     }

if(Data2<=RH)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p=1;
      switch2=1;    //报警
     }

if( Data1<=TH && Data2<=RH )
    {
    beep=0; //停止报警
   switch1=0;
   switch2=0;
  }

}

void main()
{

    Data1=At24c02Read(1);
   delay(10);
   Data2=At24c02Read(2);
  time_init();
   while(1)
  {
   Key();     //通过按键1来选择模式 模式1显示数据 模式二 调整温度阀值 模式三调整湿度阀值
   if(menu==0)
   {
    if(flat==1)
    {
     flat=0;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for(i=0;i<14;i++)
     LcdWriteData(menu1_1[i]);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Com(0x40+0x80);
      for(i=0;i<14;i++)
     LcdWriteData(menu1_2[i]);

     LcdWriteCom(0x0e+0x80);
     LcdWriteData((Data1/10)+0x30);

     LcdWriteCom(0x0f+0x80);
     LcdWriteData((Data1%10)+0x30);

     LcdWriteCom(0x4e+0x80);
     LcdWriteData((Data2/10)+0x30);

     LcdWriteCom(0x4f+0x80);
     LcdWriteData((Data2%10)+0x30);

    }
    if(DHT11==1)
    {
     DHT11=0;
     DHT11_receive();
     warn();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rec_dat2[0]);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rec_dat2[1]);
     LcdWriteCom(0x45+0x80);
     LcdWriteData(rec_dat1[0]);
     LcdWriteCom(0x46+0x80);
     LcdWriteData(rec_dat1[1]);

    }
   }

   if(menu==1)
   {
    if(flat==1)
    {
     flat=0;
     LcdInit1();  //初始化 函数

     LcdWriteCom(0x86);
      for(i=0;i<4;i++)
     LcdWriteData(menu2[i]);
    }
    shezhi();                              //此函数是通过按键增加温度阀值
    LcdWriteCom(0x47+0x80);
    LcdWriteData((Data1/10)+0x30);

    LcdWriteCom(0x48+0x80);
    LcdWriteData((Data1%10)+0x30);
   }

   if(menu==2)
   {
    if(flat==1)
    {
     flat=0;
     LcdInit1();

     LcdWriteCom(0x86);
      for(i=0;i<4;i++)
     LcdWriteData(menu3[i]);

    }
    shezhi();   ////此函数是通过按键增加湿度阀值
    LcdWriteCom(0x47+0x80);
    LcdWriteData((Data2/10)+0x30);

    LcdWriteCom(0x48+0x80);
    LcdWriteData((Data2%10)+0x30);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i++;
if(i==6)
{
  i = 0;
  DHT11=1;    //300ms
}
}

网友A:
蜂鸣器选型选对了没?

网友B: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Data1<=TH)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p=1;    //报警
   switch1=1;
     }

if(Data2<=RH)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p=1;
      switch2=1;    //报警
     }

if( Data1<=TH && Data2<=RH )
    {
    beep=0; //停止报警
   switch1=0;
   switch2=0;
  }

}
你判断逻辑都有问题

网友C:
前面两个IF语句应该是大于等于,你的逻辑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