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stc89C52单片机驱动lcd1602结果显示四道杠的问题

楼主(2019-04-21):
自己搞了半天,也没出来,求大佬帮我看看显示三个数字,lcd只能显示三个方块,其他的显示都没问题,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if(set==3)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Display_data();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bj1);
                write_data(bj2);
                write_data(bj3);
                FENG=1;
        }//按键三次时lcd显示的内容

uchar bj1=0,bj2=0,bj3=0;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bj1-3在中断里赋值了
{
        uchar count;
        TL0=0xb0;
         TH0=0x3c;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if(flag2==0)
                        LED_Y=1;
                else
                        LED_Y=0;
                if(flag7==0)
                        LED_R=1;
                else
                        LED_R=0;

                if(flag2==1&&flag7==0)
                {
                        FENG=!FENG;
                        jdq1=1;
                        jdq2=0;
                        bj1=1;

                }
                if(flag2==0&&flag7==1)
                {
                        FENG=!FENG;
                        jdq1=1;
                        jdq2=0;
                        bj2=1;
                }
                if(flag2==1&&flag7==1)
                {
                        FENG=!FENG;
                        jdq1=1;
                        jdq2=0;
                        bj3=1                        ;
                }
                if(flag2==0&&flag7==0)
                {
                        FENG=1;
                        jdq1=0;
                        jdq2=1;
                }
        }
}
****************display.h头文件*****************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管脚声明
sbit LCDRS = P1^0;
sbit LCDEN = P1^1;

//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1[]="HY :    YW:     ";
uchar code Init2[]="HH :    HY:     ";
uchar code Init3[]=" ALARM RECORDS  ";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2(uchar NOW_GAS,uchar NOW_CO,uchar SET_GAS,uchar SET_CO)
{
    uchar i=0;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1[i]);
       }
    write_com(0x80+0x4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2[i]);
       }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0'+NOW_GAS/100);
        write_data('0'+NOW_GAS/10%10);
        write_data('0'+NOW_GAS%10);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ET_GAS/100);
        write_data('0'+SET_GAS/10%10);
        write_data('0'+SET_GAS%10);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NOW_CO/100);
        write_data('0'+NOW_CO/10%10);
        write_data('0'+NOW_CO%10);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SET_CO/100);
        write_data('0'+SET_CO/10%10);
        write_data('0'+SET_CO%10);
}
void Display_data()
{
    uchar j=0;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j=0;j<16;j++)
       {
                write_data(Init3[j]);
       }

}

楼主:
求助求助,就像这种情况,数字就是显示四道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