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过程中怎么实现无干扰超声波避障?

楼主(2019-04-21):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测距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Dist();                        //计算距离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上面是一段普通的超声波避障代码,可以实现基本避障,但是我需要在巡线过程中用超声波识别碍物并作出动作,小车的pwm用的T0,定时1ms,如果都在T0里面中断,超声波发送接收信号会使T0开关,然后pwm就会乱,怎么才能在一个定时器里面同时做超声波中断和pwm中断,或者说怎么在T0不单独清零时,计算出超声波发送和接受信号的时间。用上面代码放在循迹代码以前,只用超声波计算距离不执行其他动作,小车具体表现为:摇晃幅度较大,很容易就偏离轨迹,偶尔也可以循迹但是成功率特别低。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测距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l=0;
                 l=(TH0<<8)|TL0;                            //记录为0的时间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l=T*1000+l-((TH0<<8)|TL0);                //计算时间
                  S=l*0.17;
                  delay(60);

void zd0() interrupt 1        //T1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T++;
}

上面是朋友给我想的计算时间的办法,思路是这样:每执行一次中断,使T累加。启动超声波模块记录Rx为0时的时间,然后记录Rx为1的时间,算出时间差,再加上中断的时间,算出总时间,最后算距离。用这个代码在串口S的返回值为0,s放大100倍后,出现不稳定的正负巨大值。根本无法实现超声波测距功能,请问这个代码思路对不对,该怎么完善?或者有没有其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附上完整代码,感谢各位大神帮助
#include<AT89X52.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内部有各种寄存器定义
#include<8testpwm.h>                  //包含pwm等函数
  /*超声波避障*/
long int l;           //时间
void Avoid(void)
{
//这段代码无法实现测距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测距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l=0;
                 l=(TH0<<8)|TL0;                            //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l=T*1000+l-((TH0<<8)|TL0);                //
                  S=l*0.17;
                  delay(60);

//注解代码能正常测距,但在巡线过程测距干扰巡线
        /*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测距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Dist();                        //计算距离         */

}

        void Go_line()
{
        if(Led_1==1&&Led_3==1)
        {
                line='L';
        }
        else if(Led_6&&Led_8==1)
        {
                line='R';
        }
        else if(Led_1==1)
        {
                line='1';
        }
        else if(Led_2==1)
        {
                line='2';
        }
        else if(Led_3==1)
        {
                line='3';
        }
        else if(Led_4==1)
        {
                line='4';
        }
        else if(Led_5==1)
        {
                line='5';
        }
        else if(Led_6==1)
        {
                line='6';
        }
        else if(Led_7==1)
        {
                line='7';
        }
        else if(Led_8==1)
        {
                line='8';
        }

}
/**************************巡线函数**********************************************/
void Go()
{

        switch(line)
        {
                case 'L':
                {

                        counter();
                        if(Count==3||Count==4||Count==7||Count==18||Count==20||Count==21)
                        {        stop();
                                leftrun();
                                stop();

                        }
                        else if(Count==9||Count==14)
                        {
                                run();

                        }
                        else if(Count==12||Count==17)
                        {        stop();
                                rightrun();
                                stop();

                        }
                        else if(Count==2||Count==5||Count==10||Count==13||Count==15)
                        {        stop();
                                Return();
                                stop();
                        }
                        else if(Count==22)
                        {
                                stop();
                        }
                }; break;

                case 'R':
                {
                        counter();
                        if(Count==8||Count==11||Count==12||Count==16||Count==17||Count==19)
                        {
                                stop();
                                rightrun();
                                stop();

                        }
                        else if(Count<2||Count==6)
                        {
                                run();

                        }
                        else if(Count==4||Count==21)
                        {
                                stop();
                                leftrun();
                                stop();

                        }
                        else if(Count==2||Count==5||Count==10||Count==13||Count==15)
                        {
                                stop();
                                Return();
                                stop();

                        }
                        else if(Count==22)
                        {
                                stop();
                        }
                };break;

                case '1':
                {
                        leftp_3();
                }; break;
                case '2':
                {
                        leftp_2();
                }; break;
                case '3':
                {
                        leftp_1();
                }; break;
                case '4':
                {
                        run();
                }; break;
                case '5':
                {
                        run();
                }; break;
                case '6':
                {
                        rightp_1();
                }; break;
                case '7':
                {
                        rightp_2();
                }; break;
                case '8':
                {
                        rightp_3();
                }; break;

        }

}
/**************************巡线函数**********************************************/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1=0X00;   //关电机
                        TMOD |= 0x01;//定时器0工作模块1,16位定时模式,测量PWM波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SCON=0x50;
                EA = 1;                           //开总中断
                        TI=1;
                        Count=0;
                        push_val_left=0;
                        push_val_right=0;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Avoid();
           Go_line();
           Go();
           delay(50);
        }

}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等系统函数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
   sbit L293D_IN1=P1^2;
   sbit L293D_IN2=P1^3;
   sbit L293D_IN3=P1^4;
   sbit L293D_IN4=P1^5;
   sbit L293D_EN1=P1^6;
   sbit L293D_EN2=P1^7;

         #define  TX    P3_3
        #define  RX    P3_2
    #define ShowPort   P0          //数码管显示端口
/****************定义传感器端口********************/
        #define Led_1               P2_7
        #define Led_2                   P2_6
        #define Led_3                   P2_5
        #define Led_4                   P2_4
        #define Led_5          P2_3
        #define Led_6          P2_2
    #define Led_7          P2_1
           #define Led_8          P2_0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6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7         //PWM信号端

        #define Left_moto_go      {P1_2=1,P1_3=0;}  //左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2=0,P1_3=1;}         //左边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2=0,P1_3=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code  LedShowData[]={0x03,0x9F,0x25,0x0D,0x99,  //定义数码管显示数据
                                   0x49,0x41,0x1F,0x01,0x19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voice_sign;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 ;// 右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int  time = 0;//传输时间
        unsigned long S = 0;//距离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bit      flag = 0;//超出测量范围标志位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1mm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110;y++);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i)            //10us延时函数 启动超声波模块时使用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while(--j);
        }while(--i);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zd0() interrupt 1        //T1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T++;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10us(2);
          TX=0;
}

void Dist()           //测试距离
{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S=(float)(time*1.085)*0.17;     //算出来是MM
        if((S>=5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
        {
                flag=0;

        }
}

/**************************计数函数**********************************************/
void counter(void)
{

                        Count++;
                        ShowPort = LedShowData[Count]  ;
                        delay(200);
}
/**************************计数函数**********************************************/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12;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12;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后退函数
     void  backrun(void)
{
     push_val_left=12;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12;
         Left_moto_back;   //左电机往后走
         Right_moto_back;  //右电机往后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18;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走
         delay(490);
}
//左小偏
void  leftp_1(void)
{
     push_val_left=3;
         push_val_right=12;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后走

}
//左中偏
void  leftp_2(void)
{
     push_val_left=1;
         push_val_right=12;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走

}
//左大偏
void  leftp_3(void)
{
     push_val_left=3;
         push_val_right=12;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ush_val_left=18;
         push_val_right=12;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delay(490)        ;
}
//右小偏
     void  rightp_1(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3;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后走
}
//右中偏
     void  rightp_2(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1;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右大偏
     void  rightp_3(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3;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停止
     void  stop(void)
{
            delay(200);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止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止
         delay(100);
}

//掉头
     void  Return(void)
         {
         push_val_left=18;
         push_val_right=18;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delay(700)        ;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endif

网友A:
我是用三个定时器的。
PWM用T2,发射超声波用T1——因为要每隔一定时间发射超声波测距,就是不让现在发射的超声波影响已经发射的超声波,超声波测距出错用的T0。
所以没有你说的问题。
其实看你的程序,为什么非要用一个定时器啊,加一个不就没事儿了?

网友B:
AT89x52有三个定时器可用,PWM用一个,测距用一个,串口通讯用一个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三个定时器的。
PWM用T2,发射超声波用T1——因为要每隔一定时间发射超声波测距,就是不让现在发射 ...

我用过两个定时器,t1和t0,这个也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