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滤波程序数据跳动很厉害,十位甚至百位都在跳动

楼主(2019-04-21):
小弟做了一个小东西,使用STC单片机的PCA捕获功能测量脉冲宽度,用的是STC官方代码改的,但是下载到单片机里测试发现数据跳动很厉害,十位甚至百位都在跳动。我程序里每隔一毫秒采集一次数据,然后5个数据相加以后求得平均值,这样效果不明显。请问各位大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软件滤波算法,能让我的数据跳动小一些?(信号端加了1K+0.1uF的LC滤波)
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1检查源波形是否稳定  2.检查捕获定时是否有溢出  3.多一些次数滤波比如16 32 64  4.跟据源波形分析改进滤波算法

网友B:
为什么是5次呢?如果脉冲的频率不是很快,那就陛样64次,然后再平均,或者是256次
如果还可以的话,258次再平均,然后减去一个最大值和减去一个最小值,这样的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C:
你需要补控制理论的课,这不是一时半会说得清的。

网友D:
取10次测量值,去除最小和最大各一个,将余下8个值取平均就好些。

网友E:
首先看你检测的信号源稳定不,如果不稳,用再好的滤波程序也不行

网友F:
可以考虑加数字滤波

网友G(2020-07-28):
可以试试一阶滤波,或者剔除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