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用stc51单片机记录下步进电机转过的圈数吗

楼主(2019-04-21):
本人小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编程能够得到步进电机转过的圈数,或者说得到他脉冲信号的个数

网友A:
你好!1、知道了步进角,就能算出圈数
2、也可以利用传感器测出圈数
3、你的步进电机具体什么型号?怎么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1、知道了步进角,就能算出圈数
2、也可以利用传感器测出圈数
3、你的步进电机具体什么型号?怎么 ...

步进电机是28BYJ-48,然后用51单片机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是28BYJ-48,然后用51单片机控制

看我头像,具体修改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步进电机是28BYJ-48,然后用51单片机控制
减速式64,1圈要256*8的脉冲。
data1[]={0xf1,0xf2,0xf4,0xf8,0xf1,0xf2,0xf4,0xf8}
for(i=0;i<256:i++)
{ P1=data1[i];
  delay(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