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单片机中断的IE和EX,遇到中断结束后无法返回

楼主:
预先的设计想法
P1口接八个led,开关k1,k2分别接外部中断0 P3.2,和外部中断1 P3.3
程序执行的时候8是流水灯形式。
1)k1按下上下四个灯是交替闪烁10次
2)k2按下的是8个灯交替闪烁5次
3)设置优先级别

遇到的问题
1)在进入中断0的时候使用。可以正常返回主函数
IE0 = 0;关闭外部中断
在退出的时候使用
IE0= 1;开启外部中断0;
请看代码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uint tmp1;
        int mun;

        IE0 = 0;//关闭外部中断0
        tmp1 = 0xf0;
        for(mun=0;mun<10;mun++)
        {
P1=tmp1;
                tmp1 =_crol_(tmp1,4);
                delay(500);
        }
        IE0 = 1;//开启外部中断0
}

2)在进入中断0的时候使用。不能正常返回主函数
IE1 = 0;关闭外部中断
在退出的时候使用
IE1= 1;开启外部中断0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int mun1;

        IE1= 0;//关闭外部中断1
        for(mun1=0;mun1<5;mun1++)
        {
                P1 = 0x00;
                delay(500);
                P1 = 0xff;
                delay(500);//这个延时必须要有,不然肉眼无法辨别出led灯有亮
        }
        IE1 = 1;//开启外部中断1
}

完整的错误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循环移位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int z)
{
        in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 中断函数的步骤
1)开启总中断EA
2) 开启对应的中断的允许位,外部中断0,对应EX0=1,外部中断1,对应EX1=1;
3)选择触发方式(跳沿触发=1,电平触发=0),外部中断0对应的是IT0=0,低电平有效。
         外部中断1对应的是IT1=1,跳沿触发,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有效
4)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如果不设置则按照系统默认的优先级别
*/
void main()
{
  uint tmp;

   EA = 1;//开启总中断
   EX0 = 1;//外部中断0允许位,置一表示允许
   IT0 = 0;//外部中断0,选择电平触发,低电平有效
   EX1 = 1;//外部中断1的允许位
   IT1 = 1;//外部中断1,选择跳沿触发,电平由高到低的负跳变有效
   PX0 = 0;//外部中断0,优先级别为低
   PX1 = 1;//外部中断1,优先级别为高
  tmp = 0xfe;

  while(1)
{
   P1 = tmp;
  tmp=_crol_(tmp,1);
  delay(500);
  }
}

//外部中断0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uint tmp1;
        int mun;

        IE0 = 0;//关闭外部中断0
        tmp1 = 0xf0;
        for(mun=0;mun<10;mun++)
        {
                P1=tmp1;
                tmp1 =_crol_(tmp1,4);
                delay(500);
        }
        IE0 = 1;//开启外部中断0
}

//外部中断1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int mun1;

        IE1= 0;//关闭外部中断1
        for(mun1=0;mun1<5;mun1++)
        {
                P1 = 0x00;
                delay(500);
                P1 = 0xff;
                delay(500);//这个延时必须要有,不然肉眼无法辨别出led灯有亮
        }
        IE1 = 1;//开启外部中断1
}

我自己查资料之后发现IEx(IE0,IE1)是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标志位。外部中断的中断允许位是EXx(EX0,EX1)修改。为了测试,我把外部中断1的代码修改如下,但是没有修改外部中断0
//外部中断1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int mun1;

        EX1= 0;//关闭外部中断1
        for(mun1=0;mun1<5;mun1++)
        {
                P1 = 0x00;
                delay(500);
                P1 = 0xff;
                delay(500);//这个延时必须要有,不然肉眼无法辨别出led灯有亮
        }
        EX1 = 1;//开启外部中断1
}

修改之后外部中断1和外部中断0都可以正常放回主函数。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循环移位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int z)
{
        in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 中断函数的步骤
1)开启总中断EA
2) 开启对应的中断的允许位,外部中断0,对应EX0=1,外部中断1,对应EX1=1;
3)选择触发方式(跳沿触发=1,电平触发=0),外部中断0对应的是IT0=0,低电平有效。
         外部中断1对应的是IT1=1,跳沿触发,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有效
4)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如果不设置则按照系统默认的优先级别
*/
void main()
{
        uint tmp;

        EA = 1;//开启总中断
        EX0 = 1;//外部中断0允许位,置一表示允许
        IT0 = 0;//外部中断0,选择电平触发,低电平有效
        EX1 = 1;//外部中断1的允许位
        IT1 = 1;//外部中断1,选择跳沿触发,电平由高到低的负跳变有效
        PX0 = 0;//外部中断0,优先级别为低
        PX1 = 1;//外部中断1,优先级别为高
        tmp = 0xfe;

        while(1)
        {
                P1 = tmp;
                tmp=_crol_(tmp,1);
                delay(500);
        }
}

//外部中断0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uint tmp1;
        int mun;

        IE0 = 0;//关闭外部中断0
        tmp1 = 0xf0;
        for(mun=0;mun<10;mun++)
        {
                P1=tmp1;
                tmp1 =_crol_(tmp1,4);
                delay(500);
        }
        IE0 = 1;//开启外部中断0
}

//外部中断1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int mun1;

        EX1= 0;//关闭外部中断1
        for(mun1=0;mun1<5;mun1++)
        {
                P1 = 0x00;
                delay(500);
                P1 = 0xff;
                delay(500);//这个延时必须要有,不然肉眼无法辨别出led灯有亮
        }
        EX1 = 1;//开启外部中断1
}

到了这里我就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啦,难道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吗,我设置外部中断1的优先级别是高的,外部中断0的优先级别是低的

希望能得到热心大佬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A(2019-04-21):
压缩包里面的是仿真原理图

网友B:
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
IEx是外部中断的触发位,即当有外部中断时,这个位就由单片机置1,不是由程序置1。
在外部中断的服务函数中,只需要将其置0即可,不需要再置1,置1就相当于又产生了新的外部中断。
所以,你原来的程序,只需要IEx置0,不需要最后的置1操作就好了。
我已经试过的,没问题,可以返回。

另外:由于外部中断是用按键完成的,是按键,都是需要消抖的,你没有消抖的程序,所以可能中断会发生几次才能返回主函数,我试验时,按下外部中断1的按键最多产生过三次中断。

网友C:
对是硬件中断响应自动判断置位

网友D:
初学者易犯的错:
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时间过长!
在此期间其它比此更低级是中断都将无法响应,被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
IEx是外部中断的触发位,即当有外部中断时,这个位就由单片机置1,不是由程序置1。
...

谢谢啦,我理解的按键消抖是做出实物的的时候才需要的,仿真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网友E:
你对中断理解得不太正确

网友F:
中断需要的时间 程序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中断需要的时间 程序不对

可不可,详细说一下呢

网友G:
通常在中断子程序中是不调用延时子程序的,这样会增加中断处理时间,如果有其它低级中断了,就会延误响应中断了。

所以,中断子程序中不要写调用延时子程序,中断子程序也不要写得过长,处理过多的任务,要尽快处理后及时返回,如果中断一次有很多任务需要执行完全,可以在中断子程序中设置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查这个标志位,当标志为1时,就在主程序中完成这些任务,这样就不会影响其它中断源的中断,也不会使中断产生混乱。

如果延时函数时间过长,则下次中断有可能不会被触发,类似按键不灵敏,还有可能因为中断和主程序都在使用延时函数,而和此相关的寄存器的值没有保存,导致延时时间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