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驱动两个LCD1602显示一样的内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22):
经仿真试验直接把两个LCD1602并联在一起完全没有问题。在实际电路中由于器件品质差异可能会出现问题。可以共用数据线,分开控制线,分时操作或读写LCD1602时不采用查忙方式而使用延时方式解决。

网友B:
可将二个LCD1602的数据端,除EN端外其他控制端并在一起,将相同内容分二次写不同LCD1602中,本人做过四块写入不同内容的。